停电引起的逆变颠覆吗???

楼主(2007-05-31):
今天上午10:00,本单位所有设备正在正常运转,我也正在办公室使用电脑,突然车间报告,配电有一配电柜跳闸,其余设备中有一台6RA28控制器已经报F05.
    有一台欧陆590 70A4Q的直流调速器+22KW的Z4直流电机正在运行,因电网问题也停止了,当时操作人员未发现任何异常.(注;该设备所在配电柜未跳闸,但电网波动涉及到此变压器的另一台6RA23报井).
    重新送电启动该设备,只听见一声响声.操作工叫来电工检查,发现欧陆590有一模块已击穿,主控制板上已局部变焦,粗步检查有二极管\电阻\电容及脉冲变压器已损坏.
    后查出配电房跳闸的原因:供电局相邻的配电线路跳闸引起本单位所在线路电压瞬间变化.
     因该设备所带负载是一惯性非常大的负载,难道是电网瞬间停电所造成的逆变颠覆吗?

楼主:
电办公室使用的电脑未见异常。
可能原因:1)电脑反映没有设备灵敏
     2)电网波及只影响到其中的某一相,设备使用三相电源有影响,而电脑只使用的那相电源未受影响。
???

网友A:
有可能是环流,但要看你设备工作状态,如果交流侧电压跌落又在逆变状态是这样的.

网友B:
有可能,因为电器产品的损坏主要还是在上电的断电的瞬间。

网友C(2007-08-13):
如果设备运行有很大的惯性,那模块是很危险的,如突然断电,模块很容易损坏!

网友D(2008-02-11):
可能是由于电压的瞬时跌落造成了逆变颠覆,报警时功率元件已经击穿,此时再启动造成其他元件的损坏

网友E:
学习中,我们是搞冷轧的,用的是6RA70,工作两年还没遇到过

网友F:
学习中,还有更详细的推理和实证吗?

(:

网友G(2008-03-16):
  “发现欧陆590有一模块已击穿,主控制板上已局部变焦,粗步检查有二极管\电阻\电容及脉冲变压器已损坏.难道是电网瞬间停电所造成的逆变颠覆吗? ”

1、欧陆590是直流调速,没有逆变问题;
2、楼主的问题有误!?

网友H:
辉哥很活跃哦

网友I:
哈哈,那是他的职业吧

网友A(2008-05-30):
估计是管子已经先击穿了,

网友J(2010-01-07):
对:刘志斌 关于
  “发现欧陆590有一模块已击穿,主控制板上已局部变焦,粗步检查有二极管\电阻\电容及脉冲变压器已损坏.难道是电网瞬间停电所造成的逆变颠覆吗? ”

1、欧陆590是直流调速,没有逆变问题;
2、楼主的问题有误!?

内容的回复:

你没用过直流吧

网友K(2011-10-12):
电气柜及其内部电气元件良好接地,防雷保护和浪涌电流的保护设施都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