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点怎么总是烧坏?

楼主(2007-05-31):
输出点怎么总是烧坏?我用的是FX1S-20MR-001,输出点带中间继电器再接负载(行车),一分钟也就是几次,有时半天也不用.请高手指点?着急呀

网友A:
尝试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个阻容吸收试试

楼主:
谢谢青岭笑傲生.我已换了两块PLC了,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B:
是不是接線端子沒接緊,當然也可以用樓上兄弟的方法試試,但中間繼器的線圈負荷也不會很大的,一般只要控制在輸出點的電流范圍內應該不會老是燒的

网友C:
中间继电器是交流继电器还是直流继电器?交流继电器在线圈上并阻容吸收,直流继电器并压敏电阻。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D:
换个固态的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E:
可以尝试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F:
三菱FX2N系列PLC的继电器质量有问题,最好请将PLC的输出点加保险即可。

网友G:
怎么不去检查是否超过PLC输出点的负荷呢?不超又怎么会烧毁呢?

网友H:
检查一下输出中间继电器的公共零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I(2007-08-16):
发个接线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J:
换一下..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K:
FX1S本来质量就不好
还是换晶体管输出

网友L:
首先检查电源配置和负载线圈的电流是不是超过PLC额定,烧坏总是有原因的.或者按楼上各位的说法尝试.

网友M:
 首先检查电源配置和负载线圈的电流是不是超过PLC额定,中间继电器是交流继电器还是直流继电器?交流继电器在线圈上并阻容吸收,直流继电器并压敏电阻。

网友N: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网友O:
过符合了

网友P:
肯定是输出部分有短路.
这个我见的多了!

网友Q:
是一个点烧,还是不同的点烧?中间继电器用小型的,如HH54P,JZ7也叫中间继电器,线圈耗电还是较大的,与接触器差不了多少。

网友R:
查一下中间继电器是否符合使用条件

网友S:
间继电器问题

网友T:
尽可能选取线圈功率小的中间继电器,并加吸收回路

网友U:
输出接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P:
就是,就是!

网友V:
我这有直流与交流的中间继电器,线圈上没有加什么,也没有什么事,应不是这问题

网友W:
(三菱)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 22:24:00
可以尝试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他的可用试试。

网友X:
看看是不是中间继电器的线圈问题,在检查检查零线,或者是程序里出现了问题(出现高频率输出)

网友Y:
输出线路可能有短路.

网友P:
大家都是猜测,还是自己做吧!反正和我们说的差不多!

网友Z:
首要任务还是要找到问题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才能做出相应的措施!
不过,PLC 的每个输出端都是要加 保险丝的!!

网友AA:
我们直接带电磁阀线圈,估计动作几千万次了,不是短路的话也坏得很少。

网友AB:
查明原因;加隔离器

网友AC:
我们直接带电磁阀线圈,每天动作几百到近千次,不是短路的话也坏得很少。

网友K:
山水草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8 10:48:00
我们直接带电磁阀线圈,每天动作几百到近千次,不是短路的话也坏得很少。
你们的质量好

网友AD:
用HH54试试

网友AE(2007-09-26):
查查你的输出接线吧!中间继电器的功率是比较小的,不容易坏的,我用输出直接带接触器都没事

网友AF:
主要还是接触电流过大.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8-17 6:41:00 发表的内容:
FX1S本来质量就不好
还是换晶体管输出
--------------------------------------------------------------------------------------------
那要用直流

网友AH:
我厂新装的三菱FX2N的输出点直接控制直流负载高速动作时,也经常烧结.加续流二极管后,恢复正常.

网友AI(2007-11-08):
有没接错线呀!!!

网友AJ:
1分钟几次,其实还是挺多的,算下来也就1,2个月继电器的寿命就到了,换晶体管的吧.

网友AK:
带中间继电器能超载?我看如果不是中间继电器的原因,只有说此款产品的输出触点的额定载流量太小!

网友AL:
警示我们这些后来人,关注中

网友AM:
接线有问题;

网友AN:
主要还是接触电流过大

网友AO:
可能你买的那个是漏的吧,你去一种是欧姆龙C200HZ那一种它很好的

网友AP:
头一回听说。我看是外部的问题。跟PLC没多大关系 。。

网友AQ(2008-01-01):
我见到一台台达的PLC也有同样的问题,发现它输出带的DC24V中间继电器线圈+ -反着接,所以中间继电器的灯不会亮,只有在PLC输出断开时反电压闪一下,不知是不是反着接的原因,有时中间继电器线圈还是直的短路的,

网友AR(2008-02-01):
是继电器问题吧

网友AS:
把MR的换成MT的好了!

网友AT:
换个其他的输出方式的模块输出就可以了,另外选型时可以增大输出点的容量。

网友AU(2009-09-10):
我这里有用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好几年了,都没什么问题,可能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AV:
按照使用手册正确接线

网友AW:
看一下输出接的负载大小和操作频率吧,如果负载太大或频率太高,要接一小容量的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接接触器,也就是要接一二次驱动才行,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X:
是不是负载过大,自己加驱动,2003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