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问题请教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2007-05-31):
WINCC在启动项中选中报警记录后激活后停滞,长时间等待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项目路径中有中文吗?不能有中文。

网友B:
也又可能机子的内存小了

网友C:
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又有新的问题了,WINCC运行后第一次切换画面时特别慢,要等半分钟时间。以后再切换就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楼主:
WINCC运行后第一次切换画面时特别慢,要等半分钟时间。以后再切换就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D(2007-07-03):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07-12-04):
计算机内存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