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7-05-31):
本要想用一个温度控制仪控制一台电机和一台风机,不知是否可以用温控仪直接控制泵和风机的启停,还是先用温控仪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再用这个继电器去控制泵的启停。

网友A:
根据温控器输出触点的容量决定

网友B:
看你的风机及电机的功率以及是单相还是三相再看容量

网友C:
同意乡村电工!

网友D:
温控器的输出继电器,一般负载为:5A,250VAC,不建议直接驱动电机或其他负载,处于安全考虑。
我们有美国红狮的产品可供选择,欢迎垂询!

网友E(2007-07-26):
说一下你的详细要球,一般的温控表都可以做到啊!

网友F:
我觉得最好有个具体的技术参数,这样才好做一些!

网友G:
要看你所要求的具体参数了

网友H:
直接控危险,建议用继电器转一下,保险。

网友I:
电流小可以直接马驱动呀

网友J:
这两种负载都不适合直接用仪表驱动

网友K:
根据标准设计要求, 仪表是不可以直接控制电气设备的, 一定要经过继电器和接触器的.

网友L(2007-08-30):
 一般根据温控器输出触点的容量决定,最好还是用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M:
应看风机功率是多少,小电机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N:
不想重新买温控仪的话,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O:
这不是考虑成本的问题 要先考虑安全性问题

网友P: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安全,你自己也知道啊!仪表选用可以参考厦门宇电的产品。

网友Q(2007-11-08):
是可以用温度控仪表去接这些,但要考虑你是如何去接这些设备的,最好在控制的接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样二次仪表的小继电器的容量就够了.

网友R:
温控仪有很多种,如果你的温控仪控制触点是一个单触点型的,那么你必须加一个接触器。如果你的温控仪输出触点是三相的同时触点的容量又大于你所带负荷的容量完全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S(2007-12-15):
可以实现的,我们宇电的表就可以实现,需要的话联系我010-62549323 15810918923范工

网友T:
电机合闸时会拉电弧的,故即使温控仪表的触点容量足够大也不能直接带电机

网友U:
根据温控器输出触点的容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