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510的问题,紧急急

楼主(2007-05-31):
变频器一般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来调节输出频率,如0~20mA的电流信号对应0-50HZ.现在想用0-20mA的对应50-0HZ,不知道该怎么样实现,是用外部电路实现还是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是用在恒压供水防止水压过高用的,急死了,谢谢先

网友A:
用 PID功能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用PID,取反...

网友C(2007-07-11):
这位老兄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照你的问题可真的要大费一番周折也难以解决,实际上就是一的正反馈的问题,反馈的信号越大输出也要越大,所以在PID控制里有一个参数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的.

网友D:
不是个问题,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E:
变频器参数里修改下就实现了,很简单

网友F: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啊,PID应用宏很简单

网友G:
直接用PID很简单的

网友H:
调节4018,4019跟1301,1302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