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每个PWM周期应该采样几次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2007-05-31):
我正在做一个交流伺服驱动方案,请教各位高手,PWM周期应取该采样几次电流的平均值最好,其原则和依据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这未必有什么关于“最好”的答案,只要来得及,理论上当然是越多越好,不过采样时机也很重要,万一赶在开关点上,采到毛刺也是够呛!

楼主:
TO:波恩老师,电流反馈偏移量值的符号有什么决定呢?我有点稀里糊涂的.

网友A:
“电流反馈偏移量值的符号”?———不完全明白楼主是指什么?如果你能根据反馈通道或实际运行效果指定某个方向为电流的正方向,则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来约定相关量的方向,以保证最终各个量的方向定义一致。

楼主:
“电流反馈偏移量值的符号''就是对实际测量电流根据外部的硬件条件进行一定量的补偿,以保证产生精确的反馈,通常是用一个经验值进行初始化,运转后再每次电流采样后,用采样数值减取这个偏移量滚动平均累加数值,这是再资料上看的,我也是稀里糊涂的,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每次补偿累加的数值的符号用什么定,和采样实际数值的符号应一致吗?
当然,不用补偿电机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可我仿真来看,取一致的符号波形更糟糕啊,我肯定哪点没有高清楚

楼主:
iOffset += (ADC-Offset)
CorrADC = ADCBUFn - iOffset/2^16
iOffset是更新的累计偏移量.
(ADC-Offset)上次的累计偏移量.
ADCBUFn是ADC的实际采样数值.
CorrADC是补偿后去CLARK变换的数值.
符号一致是合理的,但这样仿真效果更差,取反的话,效果好点,但讲不通啊!

网友A:
根据“CorrADC = ADCBUFn - iOffset/2^16”,估计是因为实际电流通道的零点偏差造成ADC数值中点或零点与实际电流的零点对不齐,因而进行电流反馈偏移量值的检测,并在实际采样值中去除偏移量,以获得准确的相电流计算值。

“符号一致”是指上述算式中的那个符号要一致呢?ADC-Offset是算式吗?各个量的意义是什么?

由于缺乏上下文,不知道iOffset到底是怎么算出的,在什么时机算,就本人的经验而言,应该是在开机后,正式运行之前进行,运行后就不宜再做了。建议再结合上下文仔细研读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