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电话线远程给PLC报警

楼主(2007-05-31):
我有个项目,在很远的地方有两台水泵,需要当水泵报警时,能通过电话线给PLC报警信号。两台水泵是单独控制的,和PLC没有任何联系。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用我们公司的GSM Modem 也叫无线猫,没有地域的限制,只要有移动或联通手机信号的地方都可以用,也不需要布线,应用方面,简单。

桑荣武汉办:王 伟
Q Q:  56963351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TEL:   027-65078524/15827090996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B:
用一个GPRS无线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B:
GPRS无线数据采集模块
并具有电池供电,低功耗等特性,适用于现场没有电源等偏远地区
咨询电话 15998435668
穆先生

楼主:
我比较关心成本。

网友C:
如果你想通过电话线报警,两边就得有MODEM,然后水泵端有智能设备,基本上本地两个可以通讯,通过电话线就可以,而且一个设备必须拨号,连通后就可以通讯

网友D:
取决你选用什么样的方案
如果布线不方便的话,用无限方案最佳
6000左右

网友D:
另外和你使用的PLC也有关系呦
你使用的是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