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选型问题

楼主(2007-05-31):
最近一个同仁告诉我,开关电源的选型不是越大越好,最好是跟负载刚刚好,选的太大会产生干扰,至于什么原因,他也讲不清楚,请教各位是这样吗?

网友A(2007-09-28):
什么品牌的好呢

网友B:
任何东西都有个匹配问题。什么叫太大?2倍?3倍?5倍?还是10倍于负载?通常大马拖小车,主要是不经济。浪费能源和金钱!

网友C:
满足下列条件:
功率在1.2~1.5倍选用即可;
只要成本在1.2~1.5倍之间,功率越大越好;
干扰基本不存在,你带的负载,大功率的感性负载一般不存在,没必要去分析RLC振荡的问题。

网友D:
我一直都是考虑功率问题,至于干铙,没有注意过,没有出过问题,实际上,开关电源的干铙还不至于很严重,它里边己经考虑过,并采取过很多措施来防范.用了很多的电容来抑制共模等干铙源

网友E:
因为你在选择开关电源的时候,都会留一定的余量!所以你选择你实际功率的1.4——1.5倍左右就行了。当然了,不能选择太大,这和负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当你的负载小于10%满载的话,电源外壳的温度会比较高,长时间的话,还有可能导致模块损坏!至于干扰,开关电源是比线性电源要大,但是目前一些厂家在设计的时候,电源里面已经加了一些滤波电路,所以电源时间输出的纹波不是特别的大,在使用的谁,只要加一些相应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F:
选择开关电源的时候,看做工工艺,元件质量,就能判断出该电源的质量好不好.好的电源保护电路完善,各种工艺指标都很高,稳定性高.

网友G:
市场上的开关电源品质差异非常大,一般不要选小企业的和价格很低的,质量没有保证。
一般而言明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要注意现在冒牌的非常多,一定要去她的官方代理商处购买。

楼主(2008-05-21):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