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液位变送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31):
传感器使用4-20ma,传感器在水箱下1.5米处,理论换算水箱零水位时8.8ma电流,通过PLC(FX2N)功能模块读出来的水位值是包含的1.5米,请问怎样通过PLC编程来实现读出来的时候就是实际水位值(不包含1.5米落差的)或者通过其他运算方法对到的,请教高手,急,谢谢回复

网友A:
加个公式就OK了
输入mA转换成米,减去1.5m再显示不就好了
你液位计应该是0-5米量程对应4-20mA的
比如现在0位,1.5m,8.8mA,1.5-1.5=0,显示数值为0
到水箱有2米液位,就是3.5m,对应15.2mA,3.5-1.5=2m显示为2米
或者你吧液位计的零点迁移到1.5-6.5米也OK的,量程不变,1.5米时输出4mA,水箱里有5m时,显示就是5米,一一对应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怎样迁移零点呀,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