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删除我的贴?有本事说出来!

楼主(2007-05-31):
强烈抗议,那位牛人这么厉害在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删贴?强烈鄙视。最多不在这个网站登陆。

网友A:
首先,总版没有要求删贴前需要预先通知。
其次,是什么贴?广告?如果是广告必删的,这也是总版的要求。如果是其它与本版无关的内容?除了转版,也不排除被直接删除的可能性。还望楼主配合版务。
如果实在觉得有问题,可以向总版“版务交流区”反映。

网友B:
同意波恩的说法
希望大家发贴时注意

网友C:
如果实在觉得有问题,可以向总版“版务交流区”反映。

网友A:
“抗议”也许有理,“鄙视”未必有用,本版没有“牛人”,“说出”无需“本事”。

查了总版回收站,楼主的所指的帖子应该是“三坐标气浮块的阻尼与气压关系”,因不符合本版(运动控制)论题范畴,是本人在建议楼主转版发帖求助之后,未能得到楼主的正面回应后删除的。

望楼主理解,并配合版务。如果想继续求助,建议去“机械传动”等与主题更相关的版块发帖。

楼主:
不要说的那么光面堂皇,这就好比,你在餐馆吃饭,你还没有吃了,有人已近将饭菜给你清扫了,这是什么行为?什么情况?不要说根据某款某条,或者某些没有要求的这种话来搪塞。问题是如果我发的贴有问题,那么我也无话可说,可是我发的贴有问题?我发的是广告贴?现将我所发的贴内容记录如下:
  标题:三坐标气浮块的阻尼与气压关系
  内容:那位同志知道三坐标测量机所使用的气浮块与大理石台面,他们之间的运动摩擦阻尼与供气之间的关系吗?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这也算广告,如果这样算是广告,我也无话可说。至于后有人跟贴说我发的不是地方,我也认为是,我想这也不至于给我删贴吧?!来论坛,大家交流,如果不懂,提问,你懂你可以回答,但是不至于对我个人的提问痛恨至此,要删我的贴?我动了谁的奶酪?

楼主:
如果说,我的主题与这个板块没有关系,那倒未必,运动控制中阻尼的大小不就决定了电机的选择吗?或许这太牵强,但是这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都是相对的。

网友D:
希望互相理解、支持!和为贵!
版主只是履行职责,即使有处理不当的地方,也在所难免;如果该贴确实不应该删除,会为你恢复。

网友A:
本人就自己在版务工作中所采取的操作和理由已经表达如上,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光面堂皇”或“搪塞”之词,所删之贴,楼主也自己列出了,诚然不属于广告,因而删除原因也不这里。既然楼主现在也认为“至于后有人跟贴说我发的不是地方,我也认为是”,那么做为版主在建议无效的前提下,就只有执行版务了,有什么不妥吗?
    如果说楼主的主题与运控板块有关系,也就是在于楼主所提的“运动控制中阻尼的大小不就决定了电机的选择”这也许不牵强,但是与运控主题直接相关吗?本人建议楼主:这样的话题未必是运控论坛的专长,建议另寻合适的论坛版块。也是作为版主在为楼主着想!
    请楼主想想:这里存在“对我个人的提问痛恨至此”或者谁“动了谁的奶酪”这样的问题吗?大家来论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交流,解决问题,绝不是斗气耍横的。否则楼主真是来错地方了!

网友A:
以下是总版垃圾箱中对原帖的详细记载,现在原样粘贴出来:

三坐标气浮块的阻尼与气压关系
3c chbwxh: (2007-5-28 10:20:00)
那位同志知道三坐标测量机所使用的气浮块与大理石台面,他们之间的运动摩擦阻尼与供气之间的关系吗?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以下是对三坐标气浮块的阻尼与气压关系的回复
波恩: (2007-5-28 12:21:00)
--------------------------------------------------------------------------------
    这样的话题未必是运控论坛的专长,建议另寻合适的论坛版块。
3c chbwxh: (2007-5-29 10:03:00)
--------------------------------------------------------------------------------
    各位,知道的说一说?何必在乎我在哪个论坛发帖了?我是求知,不是无知。希望不要再看见上面这位同志的类似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