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的制动方法

楼主(2007-05-31):
最近公司在安装大型的行车,原理图上有电动机的几种制动方式,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与大家分享一下.
三相异步电动机切除电源后依惯性总要转动一段时间才能停下来。而生产中起重机的吊钩或卷扬机的吊蓝要求准确定位;万能铣床的主轴要求能迅速停下来。这些都需要对拖动的电动机进行制动,其方法有两大类:机械制动和电力制动。

1.机械制动

采用机械装置使电动机断开电源后迅速停转的制动方法。如电磁抱闸、电磁离合器等电磁铁制动器。

(1)电磁抱闸断电制动控制电路

电磁抱闸断电制动控制电路如图1所示.合上电源开关QS和开关K,电动机接通电源,同时电磁抱闸线圈YB得电,衔铁吸合,克服弹簧的拉力使制动器的闸瓦与闸轮分开,电动机正常运转。断开开关电动机失电,同时电磁抱闸线圈YB也失电,衔铁在弹簧拉力作用下与铁芯分开,并使制动器的闸瓦紧紧抱住闸轮,电动机被制动而停转。图中开关K可采用倒顺开关、主令控制器、交流接触器等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满足控制要求。倒顺开关接线示意图如图2所示。这种制动方法在起重机械上广泛应用,如行车、卷扬机、电动葫芦(大多采用电磁离合器制动)等。其优点是能准确定位,可防止电动机突然断电时重物自行坠落而造成事故。

(2)电磁抱闸通电制动控制电路

电磁抱闸断电制动其闸瓦紧紧抱住闸轮,若想手动调整工作是很困难的。因此,对电动机制动后仍想调整工件的相对位置的机床设备就不能采用断电制动,而应采用通电制动控制,其电路如图3所示。当电动机得电运转时,电磁抱闸线圈无法得电,闸瓦与闸轮分开无制动作用;当电动机需停转按下停止按钮SB2时,复合按钮SB2的常闭触头先断开切断KM1线圈,KM1主、辅触头恢复无电状态,结束正常运行并为KM2线圈得电作好准备,经过一定的行程SB2的常开触头接通KM2线圈,其主触头闭合电磁抱闸的线圈得电,使闸瓦紧紧抱住闸轮制动;当电动机处于停转常态时,电磁抱闸线圈也无电,闸瓦与闸轮分开,这样操作人员可扳动主轴调整工件或对刀等。

机械制动主要采用电磁抱闸、电磁离合器制动,两者都是利用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使静铁芯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吸合衔铁或动铁芯(电磁离合器的动铁芯被吸合,动、静摩擦片分开),克服弹簧的拉力而满足工作现场的要求。电磁抱闸是靠闸瓦的摩擦片制动闸轮.电磁离合器是利用动、静摩擦片之间足够大的摩擦力使电动机断电后立即制动。

2.电力制动

电动机在切断电源的同时给电动机一个和实际转向相反的电磁力矩(制动力矩)使电动迅速停止的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有:反接制动和能耗制动。

(1)反接制动。在电动机切断正常运转电源的同时改变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源相序,使之有反转趋势而产生较大的制动力矩的方法。反接制动的实质:使电动机欲反转而制动,因此当电动机的转速接近零时,应立即切断反接转制动电源,否则电动机会反转。实际控制中采用速度继电器来自动切除制动电源。

反接制动控制电路如图4所示。其主电路和正反转电路相同。由于反接制动时转子与旋转磁场的相对转速较高,约为启动时的2倍,致使定子、转子中的电流会很大,大约是额定值的10倍。因此反接制动电路增加了限流电阻R。KM1为运转接触器,KM2为反接制动接触器,KV为速度继电器,其与电动机联轴,当电动机的转速上升到约为100转/分的动作值时.KV常开触头闭合为制动作好准备。

反接制动分析:停车时按下停止按钮SB2,复合按钮SB2的常闭先断开切断KM1线圈,KM1主、辅触头恢复无电状态,结束正常运行并为反接制动作好准备,后接通KM2线圈(KV常开触头在正常运转时已经闭合),其主触头闭合,电动机改变相序进入反接制动状态,辅助触头闭合自锁持续制动,当电动机的转速下降到设定的释放值时,KV触头释放,切断KM2线圈,反接制动结束。
一般地,速度继电器的释放值调整到90转/分左右,如释放值调整得太大,反接制动不充分;调整得太小,又不能及时断开电源而造成短时反转现象。

反接制动制动力强,制动迅速,控制电路简单,设备投资少,但制动准确性差,制动过程中冲击力强烈,易损坏传动部件。因此适用于l0kw以下小容量的电动机制动要求迅速、系统惯性大,不经常启动与制动的设备,如铣床、镗床、中型车床等主轴的制动控制。

(2)能耗制动。电动机切断交流电源的同时给定子绕组的任意二相加一直流电源,以产生静止磁场,依靠转子的惯性转动切割该静止磁场产生制动力矩的方法。

原理分析:电动机切断电源后,转子仍沿原方向惯性转动,如图5设为顺时针方向,这时给定子绕组通入直流电,产生一恒定的静止磁场,转子切割该磁场产生感生电流,用右手定则判断其方向如图示。该感生电流又受到磁场的作用产生电磁转矩,由左手定则知其方向正好与电动机的转向相反而使电动机受到制动迅速停转。可逆运行能耗制动的控制电路如图6所示。KV1、KV2分别为速度继电器KV的正、反转动作触头,接触器KM1、KM2、KM3之间互锁,防止交流电源、直流制动电源短路。停车时按下停止按钮SB3,复合按钮SB3的常闭先断开切断正常运行接触器KM1或KM2线圈,后接通KM3线圈,KM3主、辅触头闭合,交流电流经变压器T,全波整流器VC通入V、W相绕组直流电,产生恒定磁场进行制动。RP调节直流电流的大小,从而调节制动强度。
能耗制动平稳、准确,能量消耗小,但需附加直流电源装置,设备投资较高,制动力较弱,在低速时制动力矩小。主要用于容量较大的电动机制动或制动频繁的场合及制动准确、平稳的设备,如磨床、立式铣床等的控制,但不适合用于紧急制动停车。
能耗制动还可用时间继电器代替速度继电器进行制动控制。
电动机的制动方法较多,还有如电容制动、再生发电制动等,但实际应用主要是上述四种方法,其各有特点和使用场合。

网友A:
不错,顶一下!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0755-26457341 QQ:124044904  www.szdsgk.com

网友B:
顶一下!
现在有些情况需要机械制动,刹车速度可以非常快,空载大约20毫秒,和其它制动方法各有优点,很多需要定位刹车以及安全刹车时都要用。不熟悉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
有问题可以联系:youpaigd@163.com

网友C(2007-07-01):
这几种都是比较实用的谢谢

网友D:
反接制动还有一种-------回馈制动
   比如电动葫芦

网友E:
回馈制动是通过控制系统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低于转速,转差为负,但是ABS(s)<1。

网友F:
比较实用,学习...谢谢

网友G:
好像就怎么几种!

网友H(2007-08-06):
看了有点懂,只是不是很明白,因为文中所指的图1,图2!……不知在哪里?

网友I:
1.1方式应用最广

网友J(2007-09-25):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起重自动化事业部专业提供起重机电控系统。

网友K(2008-12-18):
西安通途机电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起重电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