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起重机大车驱动机构选型

楼主(2007-05-31):
大家好!
    知道起重机的参数:起重量,起升速度,跨度,工作级别,小车运行速度,及整车自重,如何计算起重机大车驱动机构的功率,输出转矩等一些参数来确定驱动机构的型号

网友A:
1. 计算轨道的摩擦力
2. 计算风阻力
3. 轨道坡度重力分量
   根据以上总的阻力及大车运行速度来计算起重机大车运行所需要的驱动功率。
4. 计算大车运行加速度运行时需要的加速度功率。
   将以上两功率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