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DRIVE 611U电源模块相序问题

楼主(2007-05-31):
请问SIMODRIVE 611U的电源模块的三相电相序接反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公司的已经接反了,但是并没有什么问题发生!如果将其相序改过来,伺服电机会反转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反转吧,也要看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
如果仅仅是“电源模块的三相电相序接反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异样的后果,就如贵公司“已经接反了,但是并没有什么问题发生”一样。

电源模块的作用是实现三相交流到直流的整流,无论是受控整流还是不受控整流,抑或是可逆整流,原则上都与输入的三相交流相序无关,因而即使再“将其相序改过来”,也不会影响整流结果,即直流母线的电压值和极性,伺服电机自然也不会因此而反转。

楼主(2007-07-09):
非常谢谢波恩的回答,真是听君一席话剩读十年书啊!

网友C:
就像变频器对相序没有要求一样,没事
甚至2相电也照常工作,直流电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