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单极使用?

楼主(2007-05-31):
100A三极塑壳断路器带100A单相负载,是否需要将三极串联起来使用?或则只用其中一极?三相不平衡度过高对断路器有无影响。

网友A:
开关与平衡有关系吗?

楼主:
就是不太清楚不平衡与开关有无关系,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B:
应该是有关系的

网友C:
同志,买单及的吧,否则你可能会损失某些保护功能

网友D:
有厂家吗?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可单相使用也可三相并联使用.

楼主:
有做单极的塑壳断路器吗????????
并联是不行的吧,电流分流了,我的意见是串联,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还问到了

网友E:
接触器有是否带三相不平衡保护的区别,断路器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是没见过直接用的.

网友F:
可单极使用,无断相保护及不平衡保护功能。

楼主:
下面引用由入云龙在 2007-6-20 16:21:00 发表的内容:
  可单极使用,无断相保护及不平衡保护功能。
--------------------------------------------------------------------------------------------
一般的塑壳断路器不带断相保护功能吧?大哥

网友F:
一般的塑壳断路器无断相保护!!!

网友G:
没有关系,请放心使用,也不用并接

网友H:
为什么一定要用三极的呢..不是有单相的还代漏电保护,的开关吗,,

网友I:
带漏电的不行.

网友J:
可以直接就用一极,没什么问题

楼主:
昨天打电话到西门子技术支持问了一下,他们也叫我串接使用,具体原因并没有告知我,说德国的技术资料上有说明,发过来你也看不懂。。。。。。。

楼主:
下面引用由panshi在 2007-6-21 21:26:00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一定要用三极的呢..不是有单相的还代漏电保护,的开关吗,,
---------------------------------------------------------------
100A漏电的分断用单极不够啊,才6KA,做楼层开关是不行的,如果断路电流大了,会顶上极开关的。你想成三相分相保护就成了。

网友K:
可以将三极断路器的三个触点串起来使用,这样就不会牵涉到三相电流不平衡的问题了,分断能力也会加强!断路器的直流应用就是这样的,单极应用也可如此!

网友L:
单极用两根线的话
零线用一极
另外两极串起来接火线
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老外的手册有这样的接法。

网友M:
不可以并起?为什么?现场中可是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实例。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fly在 2007-6-22 11:49:00 发表的内容:
  不可以并起?为什么?现场中可是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实例。
-----------------------------------------------------------
分流原理啊,100A并3极,理论上不就33。3A了吗?100A的过载怎么保护?
看来真的只有串接了

网友N:
没有关系,放心使用,断路器的功能是过载和短路保护,是针对某一相的,其他两相不使用,不影响使用的那一相的使用,当发生故障时,该相可直接脱扣跳闸。
——我是厂家

网友O:
 太极湖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