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转子电机转子耐压多少

楼主(2007-05-31):
请各位大虾:绕线转子电机转子参数有2000V,800A。那么,是不是说转子的绝缘能达到2000V?转子额定工作电流是800A?

网友A:
是不是说转子的绝缘能达到2000V?转子额定工作电流是800A?   是的!!!!

楼主:
谢楼上,您的意思也就是说,转子开路电压是经过实测的,转子绝缘能承受这个开路电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