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电子清纱器系统接地不可靠造成的后果及处理

楼主(2007-05-31):
数字式电子清纱器是安装在络筒机上的纱线测量监控系统,若整个系统接地处理不好,各种干扰,特别是工频电网电压的串模干扰就会串入清纱器系统,影响清纱器的正常工作,若干扰严重时,会造成严惩后果,使得清纱器不能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下,会出现下列几种故障现象:
1、造成清纱器不明原因的乱切
这是由于干扰侵入清纱器微机系统的前向通道,也就是纱线信号检测通道,使得干扰叠加在纱线信号上,致使数据采集误差加大,特别是小信号时,此现象较为严重,常会有电网电压的串模干扰,干扰严惩时会淹没被测的纱线信号。造成清纱器出现误切多或乱切现象。
2、造成清纱器控制系统损坏
a) 数据受干扰发生窜改
干扰较严重时,会侵害清纱器微机系统中的随机读写存贮器RAM,使得RAM中数据发生窜改,使控制系统失灵。出现数据丢失现象,造成机器工作出现故障。
b) 损坏控制系统电路
干扰严重时,会使清纱器控制电路(微机系统电路)损坏。这是由干扰峰值电太高,可能使集成电路损坏。使得清纱器显示屏出现两道黑杠。
3、造成清纱器微机程序运行失常
干扰严重时,由于清纱器微机系统受强干扰后,可能会造成程序计数据PC值的改变,破坏了程序的正常运行。因为PC值被干扰后的数据是随机的,所以会引起程序混乱。程序将执行一系列无意义的指令,使得微机进入毫无意义的“死循环”中,可能会出现不停反复复位现象。
处理方法:
1、若上述故障现象经常发生,就应该确定地线处理的好不,检查系统接地线是否良好,对于接地线的接线点有生锈或氧化等,要进行除锈,除氧化处理,保证接地良好。一般情况下,各接地线触点接触电阻要尽量小,不得大于2Ω。
2、若上述处理方法效果不明显时,可在络筒机附近就近接地,方法是:用电锤打直径约为(1.5~2)cm,深1米多的洞,浇灌上浓食盐水后,打进钢钎,接好地线。

网友A:
可意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