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的原因

楼主(2007-05-31):
电机三相电阻不平衡的原因:是绕组之间绝缘破坏造成的吗?

网友A:
绕组之间绝缘破坏造成的机会大些。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是一组绕组绝缘不好了!!

网友C:
绝缘变坏,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D:
绝缘破坏,局部断路

网友E:
匝间短路。

网友F:
    那要看有多大的不平衡,如果只是十几或上百欧的话可能是绕组多绕或少绕,当然也不排除是绕组绝缘不好的.如果有相差很大的话,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G:
要看具体情况的,相相电阻是多少.最好摇表测一下,会更明确的

网友H:
绕组之间绝缘破坏造成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I:
最常见的是绕组绝缘损坏和匝间短路。另外用摇表示测不出线圈电阻的,常用的仪表为双臂电桥!

网友J:
匝间短路.同名端接触不好,却相造成某一组坏,绝缘漆没烤好线圈震动摩擦短路,

网友K:
可能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或匝间短路现象。

网友L:
有多种原因
    电源电压不经意出现问题后
  电动机仍处于运做状态,此时的绕组线圈就会受到电流的冲击
 使得线圈绝缘系数下降,长时间使用后便会造成匝间短路,烧坏电动机1

网友M(2010-08-26):
也可能是三相接头松了,那样三相电阻也不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