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中的Ac800f,硬件结构FI830问题

楼主(2007-05-31):
请教下系统运行中的Ac800f,在硬件结构中FI830 PROFIBUS模件显示红色,但运行没问题,其它的模件均为绿色.那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指的运行是?

楼主:
DCS系统正常运行中,过程站ac800f也正常运行,只是cbf中的PROFIBUS模件显示红色,想了解下。终于有人关注了,谢谢!!

网友B:
说明你的模件有报警,不过没关系,这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如果你的卡件中AO模块的有没用到的通道,卡件就会是红色的,当你把这个站下的所用AO通道都用了,没有空的,就不会报警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C(2007-06-30):
我也遇到过! 现在明白了 ! 也放心了 ! 谢谢啊!

网友D:
是AO通道没完全配置的问题

网友E:
下面引用由qin0035在 2007-6-10 15:40:00 发表的内容:
  说明你的模件有报警,不过没关系,这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如果你的卡件中AO模块的有没用到的通道,卡件就会是红…
--------------------------------------------------------------------------------------------
你用过AC800F没有,不能根据其他的经验推断

网友E:
PROFIBUS DPV1模块亮红灯,不是AO模块亮红灯,AO模块亮红灯业不一定是没有配置,也许是断线。

网友F(2012-05-30):
断线,我们的就是800F

网友G:
硬件结构里面的总线有红色报警有时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正常运行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展开总线,就可以发现具体是那个模块有报警或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