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功率因素

楼主(2007-05-31):
 我公司高压计量箱的有功表比无功表多走了30多万度电这个情况正常吗?功率因素应该是多少?有功表数:1136000 无功:830000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功表和无功表的指数就是不一样的 否则装一块表就行了

楼主:
这种情况会不会和接线方法有关系???

网友B:
正常,但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C:
平均功率因数约0.8,应该说很低了,供电部门每月要有很高的罚款额。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说明功率因数低,约0.6左右,你可分析一下负载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D:
你的功率因数平均在0.8,如果没有补偿柜的话,这个数值该是正常的.

网友D:
至于接线方法,我认为不会错误,您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怎么算出0.6了。

网友E:
功率因数太低了,会被罚得很厉害的。
前几个月是这样吗?检查一下低压侧无功柜。

网友F:
呵呵~那你罚多少钱不知道吗?补偿没投吧.

有有功表和无功表字的话用
加权平均功率因数计算法计算功率因数
用电期内
平均功率因数_=有功字/有功字和无功字平方和的平方根
 一般工具书也有表可查的,对照就可以了

网友G:
供电部门每月要有很高的罚款额

网友H:
你现在功率因数为0。8,快把补偿柜投上,要被罚死了。我这里高于0。92不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