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仪表、智能仪表技术与商务交流区;详细介绍二次智能仪表知识,有问必答

楼主(2007-05-31):
二次仪表、智能仪表技术与商务交流区;详细介绍二次智能仪表知识,有问必答
今日在次立贴介绍二次仪表的有关知识,大家有用智能仪表的,或有什么问题给我回个贴,大家一起探讨!需要要什么资料也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会主动联系的,大家相互学习!
      大家也可以和我在线联系:我的MSN:xfsensor@hotmail.com
欢迎大家跟帖或发邮件、在线沟通!

楼主:
[b]二次仪表概述
1.二次仪表的概念:
一次测量仪表是与介质直接接触,是在室外就地安装的,二次显示仪表多在控制室盘上安装的。为了区分一套系统中的仪表,把现场就地安装的仪表简称一次仪表,将盘装的显示仪表简称二次仪表。
2. 二次仪表的作用:
二次仪表用来显示、记录或控制的仪表。
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的输出信号显示出来以供观察的仪表,俗称显示仪表。按显示方式不同分为模拟式显示仪表、数字式显示仪表和字符图像显示仪等。
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的输出信号记录下来以供察看实时或历史数据的仪表,俗称记录仪表。按记录方式不同分为有纸记录仪、无纸记录仪。
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生产过程中的被测参数与设定参数进行比较,然后按一定调节规律发出调节信号给执行器,俗称调节仪表。
如今的智能型二次仪表兼有显示、记录、调节等功能。

网友A(2007-08-08):
流量积算控制仪
单回路数显仪
单回路数显变送报警仪
光柱数显调节仪
单回路信号隔离配电器
价格有吗

网友B:
请问如何用二次仪表测量远传压力电阻呢(30Ω~350Ω),就是远传压力表的那种,如何来区分它的零点和满度,实际使用都要现场标定吗?谢谢!

网友C:
  无锡大禾自动化专业生产各类型智能仪表,电力仪表,信号隔离变送器.有兴趣请来电:13656196458

网友D:
上润产品,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13693591947(北京办)

网友E:
上海蓝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智能仪表 万能输入 上下限报警 24VDC馈电,仅售160元,电话:05503131608

网友F:
to:zhoujian

  一般二次表在选型的时候输入信号都有"适配远传压力表"信号一项或特殊应用信号.直接选"适配远传压力表"信号就可以,但到现场必须要标定,要不然误差太大,如过远传压力表出厂时(30Ω~350Ω)信号比较精确的话,可以直接用.

网友G:
无纸记录仪应用在那些场合??

网友H:
北京汇邦生产的二次仪表种类很全!

网友I(2007-10-22):
LZ关于安全栅和隔离器的相关知识有么?
也可以发到我邮箱
dusty@sina.com

网友J(2007-11-21):
LZ的二次仪表概述VERY GOOD.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二次仪表之显示仪表和控制仪表,还有隔离信号变送器.
有需要的可以QQ联系我啊 179620467 (注明 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