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 2.2KW上电报ALARM 8

楼主(2007-05-31):
丹佛斯VLT5000书本型 2.2KW上电报ALARM 8,为母线电压低,可以复位。实际电压很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检测电路是在哪里啊?估计是什么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加负载出现此故障还是一送电就出现此故障。

网友A:
一送电就出现可能为Control 卡检测故障或Power 卡电压检测部分故障,(电压检测在其Power 卡上)
带载运行出现此故障说明充电回路接触器未断开

网友B(2009-04-17):
丹佛斯VLT5000书本型 2.2KW上电报ALARM 8   ,Value 388V 。 请问故障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