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7-05-31):
请教给位
    我使用台达触摸屏的宏指令,怎么用IF判断区间呢,例如0<通道<10?
我用AND和&&都显示错误,多谢拉!!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IF Var1 > 0 THEN GOTO LABEL 1
          LABEL 1
          IF Var1 < 10 THEN GOTO LABEL 2
          LABEL 2
          statement(LABEL 2下面这行就是你满足了0<Var<10的表达式后想要做的运算了。

或者用IF--ELSE--ENDIF语句也行。

网友B:
请问哪里有专门介绍台达宏指令用法的资料?

网友C:
我电脑上好像有,我找找看,如果找到了就放到我的网站上,有空上来下载去:
http:www.tcas.com.cn/t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