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控制方法,有关位置跟随

楼主(2007-05-31):
sunsanr 说:
你好,方案作好么?

lesing.du 说:
还没有形成文档,不过你可以使用01PU的手摇轮模式接受编码器的信号,然后由01PU输出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实现位置跟随!
lesing.du 说:
伺服电机设置为Pt模式
sunsanr 说:
这样,之所以使用伺服电机,就是要比原来凸轮的要有优势,原来凸轮的是机械式的,主机每旋转一圈,凸轮带动摆杆的量是一定的
sunsanr 说:
而换成伺服系统后,还是要跟据主机的旋转角度,但是每次走的量是可以单独设定的
sunsanr 说:
这样,伺服系统带动摆杆的摆动量就比机械式的先进了

sunsanr 说:
这个样子后,如何实现这个角度跟随就是一个问题了
sunsanr 说:
主机每走一圈,伺服系统有一个设定的摆动量.大约有7千个数据,当然并不是全不同,但是每个位置都是可设的.而在主机的一圈中,伺服电机要50度开始, 在300度停止,
sunsanr 说:
在这250度内走完设定的摆动值.
sunsanr 说:
现在问题是,在主机点动时,根据主机的旋转角度,伺服系统要实现角度跟随
sunsanr 说:
点动可能一圈需要点十几次,也可能一直按着点动,主机走十几圈
sunsanr 说: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实现功能大体如此,现在数据的存储没什么问题,已经实现了.自动运行时,动作也基本是实现了.
sunsanr 说:
现在就是点动的实现方式?

网友A:
好的,我看一下!今天白天有事开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