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工业空调设备

楼主(2007-05-31):
请教大虾们,有谁知道空工业调温湿度控制原理,在控制温湿度时有哪几种判断条件来决定加温加湿,或者他们之间的优先级!我看了一些资料,都是英文,对这两个模式“relative humidity has priority”“use complete process window”不甚理解,有哪位大虾对这个东西比较熟悉,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是温度优先而不是“relative humidity's priority is high"(湿度优先)。我知道一点这方面的,我做过PLC控制中央空调的设备:制冷(制热)、加湿。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我的email: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
呵呵,我的理解,一般是湿度优先的。
在湿度过高的时候,要先除湿,然后再对温度处理。基本上就是个降温除湿再加热回升温度调节的过程。
可以多交流,做过多个工业洁净厂房项目。对工业空调还是了解一点的。
zh.rock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