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510 控制盘

楼主(2007-05-31):
我用的ABB ACS510 变频器采用典型的1拖2控制控制泵的出口水压,泵的出口水压反馈采用0-10V输入AI1端,设定水压从控制盘输入,请问各位大峡如何设定?设定的是哪个参数?我设定了好几个参数就是不能改变输出频率,模拟降低泵的出口压力,频率会生高.还有个问题,我的变频器有控制盘能运行,但如果拿掉控制盘,控制盘就产生故障停止运行.我知道有没有控制盘都应该能运行的,但现在不能,请教各位大峡?

网友A:
你用PFC宏命令就是了,变频内接线按P48就是了。你把模拟给定选为控制盘就了,拿掉控制盘运行,你把3002改一下就是了。

楼主:
3002只有板有3个参数,1停车,2恒速运行,3最后10秒的平均速度运行.但无法在拿掉控制盘的情况下启动.请大虾指教!!

网友B:
你给定是用控制盘给定的,当然报故障了
你把给定改成内部给定就OK了....不用改3002,直接改4010/4011

网友C(2007-07-11):
我回去试试,我想老陈的观点会好一些

网友D(2007-08-13):
用ACS510面板控制一台15KW、2960转/分、泵额定扬程:40m水泵恒压供水。
按说明书上的“PID”控制宏,进行了设定,面板给定压力12.5%,基本能满足要求。压力稳定在2.2Kg/cm2、频率稳定在36.5HZ。但有一个问题是:当用水量变化引起压力波动、导致PID节的频率、压力波动较大,压力最高到了3.6Kg/cm2,引起了外接的电接点压力表高水压保护动作(保护供水的塑料管路),压力最低到了1.26Kg/cm2。
请问各位高手:
除了调低面板给定值外,是否可以调整PID的默认值?如P=2.5降为2,I=3秒增加到4秒。

网友E:
不错,还有问题请来电:13823578035

网友D:
反馈输入应该是AI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