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带电100V

楼主(2007-05-31):
   我有两台打印机外壳带100V的电压,检查发现插线板。火--零,230V。火--地,100V
零--地,130V 。插线板插头的插座电压正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很明显接地不良

网友B:
    把火线和零线调下头,或把打印机外壳接地

网友C:
    很明显的插线板接地线没接连线。

网友D:
接地不良

网友E:
外壳做好接地,130V危险电压

网友F:
插线板插头的插座电压当然会正常,只是你接地线没有确实接地

网友G:
一楼:     很明显接地不良

说的对!

网友H:
就是没有接地

网友I:
插板的零对地应该为0,但是有电压,说明零线没接地,零线应该是变压器的中性点,要求强制接地的.而且你所测量的地是哪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