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 有什么功能?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07-05-31):
ET200 有什么功能?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最好举例说明一下 , 多谢!

网友A:
可以做远程I/O使用

网友B(2008-11-07):
它采用PROFIBUS-DP协议的分布式I/O设备,是怎么作为一个从站(DP Slave)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
它是具体的物体还是几个物体的集成系统

网友C(2009-08-26):
他先连接到CPU上,CPU在用PROFI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