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电脑每次关机时都会显示:“你现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

楼主(2007-05-31):
为什么我的电脑每次关机时都会显示:“你现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而且每次关机时必须用手按住主机的电源键约5秒钟才能关机,很是麻烦,请高手帮忙如何解决,以前我装的XP操作系统是能正常关机的,由于病毒的侵入,托朋友重新装了XP系统,就出现了不能关机的现象,望知情的朋友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win95,但愿是我说错了

网友B:
【方法一】
    设备管理器-->计算机-->Stsndard PC-->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升级设备驱动程序向导-->显示已知设备驱动程序的列表-->显示这个设备类别的所有硬件-->所有兼容硬件把标准的改为-->标准计算机(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PC
    1、现在的多数计算机主板都已经是这个设置了,不用修改,只有一些老式的主板才会这样
    2、这样的话,“高级电源管理”就会显示出来了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 Version\Winlogon分支,在右窗格中找到或者新建一个REG_SZ类型的注册表项,名字为“PowerdownAfterShutdown”,双击将其值高为0(0允许自动关闭电源,1不允许自动关闭电源),完成后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方法二】
    控制面板-->性能-->电源-->启用“高级电源管理”
    (W2K/XP系统用这种方法100%好使)

【方法三】
    进CMOS-->在POWER MANAGEMENT中设置:
    Power After Pwp-Tail(ON-->OFF)
  Wake-up by PCI Card (ON-->OFF)
    Powre on by Ring    (ON-->OFF)

【方法四】
    Win98用Setup命令来安装,那么ACPI可能不会被安装,要想Win98安装ACPI,就必须用Setup/pj来安装。万一你没有用pj参数,也不必重装Win98这么麻烦。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打开系统属性,在“设备管理”中的“系统设备”下选中“即插即用BIOS”,然后查看其属性,再单击“驱动程序”这一页,按下“升级驱动程序”按钮,在随后弹出的窗口中选中“显示所有硬件”,在“标准系统设备”中选中“ACPI BIOS”即可。
    如果 ACPI安装正确的话,在“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中应该有“高级”这一页,在这里你就可以设置当按下电源按钮时的操作,如关机等,当然你还可设置为重启。
    一般来说BX主板大都支持ACPI,有一些 LX 板也可通过刷 BIOS 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键盘上有 Power按钮,是在普通键盘的PRINT SCREEN位置,当按下这个键时,也能引起和机箱电源按纽相同的操作。

【注释】
    1、由于主板型号、系统版本、安装方法...不同...等原因,上述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操作
    2、计算机可以正常关机,没有上述死机提示的朋友,不要试验,以免出现其它不明情况
    3、上述各种方法在PIII667+256+Intel810环境下试验,仅供参考

网友C:
楼上的对计算机很精通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关注!我已经按照工控帮的第二个方法把问题解决了,再次向各位表示感谢!

网友D:
我也碰到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有空试试

网友E:
我有一台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