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74HC244,2831,2981

楼主(2007-06-01):
请问各位高手,74HC244是干什么用的?能否用来驱动5V的小型继电器(欧姆龙G5V-2-H1,线圈额定电流为30mA,消耗功率为150mW)?采用灌电流式的接法能不能驱动?

网友A:
参看:
ftp://share.laogu.com/download/74hc244.pdf
http://eecs.oregonstate.edu/education/student_ref/ics/7400_series/MM74HC244.pdf
http://www.google.com/search?q=74HC244
74HC244是CMOS 8路双向三态缓冲器,一般作为数据总线的双向接口芯片,不宜接继电器等感性负载(因为在继电器断电时的感应电动势很大,有可能击穿电路芯片).
接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最好采用有箝位二极管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例如ULN2003. 参看:
http://www.ednchina.com/Upload/Blog/2007/3/9/b439d511-6960-4d52-9fd3-404910766c22.pdf
http://www.google.com/search?q=ULN2003

楼主:
可否用74HC244直接驱动ULN2803A,再通过ULN2803A来驱动继电器?

网友A: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uln2803a.pdf 应该可以

网友B:
请教亦云人云: HD74HC74P的各脚功能与具体用法?如有详细资料请邮wenjun791848@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请搜索:http://www.google.com/search?q=74HC74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网友的回答。

网友C:
应该用74HC373来驱动最好!!!
74HC244一般多用来驱动输入的。
74HC373一般多用来驱动输出的。

网友D:
373、244一般用作驱动缓冲。373锁存,244无锁存。

真正的最后驱动元件往往是三极管、达林顿管之类的电流驱动器件,2803就是一个集成多路的达林顿芯片。

楼主:
请教楼上的。uln2803A是NPN型的8达林顿阵列,有没有与之相似的PNP型的8达林顿阵列啊?

网友E:
2981 2982

楼主:
我查过了。2981、2982是PNP型的,但引脚与ULN2803A的引脚不兼容啊。我想找的是这样一块芯片:与ULN2803A的功能相似,并且引脚排列一样的八达林顿阵列(即DIP18封装,其中1~8脚是输入端,9脚是GND端,10脚是COM端,11~18是输出端),但又要求是反相驱动的(ULN2803A是同相驱动的吧)。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ULN2803A是反相驱动的。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ULN2803A的确是反相驱动的。
我上面的意思是说想找一块与ULN2803A的引脚兼容,而且又是输入为低电平时驱动的芯片。ULN2803A是输入为高电平时驱动的。有这种芯片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

网友E:
估计楼主是做课程设计吧?是否担心单片机上电复位后输出的高电平使达林顿驱动初始导通?建议在驱动芯片加一级施密特反相器,如74HC14

楼主:
不是。不过也差不多,是在做毕业设计!
问题是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改不了啊!所以我才强调要与uln2803A的引脚兼容。我在主程序中的第一句语句就执行了MOV P0,#00H(用接了10K上拉的P0口驱动),可上电后继电器还是闭合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F:
2981代换2003只要改动公共端和地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的。

楼主:
2981是输入为低电平时驱动的么?有没有它的中文资料啊?有的话请给个网址。

网友A:
请看: 2803的管脚图_______________________2981的管脚图
2803的原理图_______________________2981的原理图
2803是NPN型的8达林顿阵列,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电压的极性是反向的,输出端为集电极到电源正极,即管脚11-18和管脚10之间. 2981是PNP型的8达林顿阵列,发射极输出,输出电压的极性是同向的,输出端为发射极到电源负极,即管脚11-18和管脚10之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网友尤其是版主“亦云人云”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