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XBTG5330下载问题

楼主(2007-06-01):
   今天我对一台全新的XBTG5330进行程序下载,使用的软件是Vijeo-Designer4.3.0版本,第一次下载一切都是正常,第二次,我用同种配置再次下载,发现无法进行,错误的提示是:使用的硬件操作平台与目标机器不符。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7-07-05):
你这个我情况我原来遇到过,你查下你的runtime,是这个吧,忘了,或者你把5330重新初始化

网友B(2008-04-21):
施耐德华南区总代理-特价销售高端PLC(140系列PLC,TSX系列PLC XBT触摸屏等)
110XCA20300
110XCA28201
110XCA28202
110XCA28203
130HEK30101
130HEK30102
140ACI03000
140ACI03000C
140ACI04000
140ACI04000C
140ACO02000
140ACO02000C
140ACO13000
140ACO13000C
140AII33000
140AII33000C
140AII33010
140AII33010C
140AIO33000
140AIO33000C
140AMM09000
140AMM09000C
140ARI03010
140ARI03010C
140ATI03000
140ATI03000C
140AVI03000
140AVI03000C
140AVO02000
140AVO02000C
140CFA04000
140CFB03200
140CFC03200
140CFD03200
140CFE03200
140CFG01600
140CFH00800
140CFI00800
140CFJ00400
140CFK00400
140CFU00600
140CFU08000
140CFU40000
140CFX00110
140CFX00210
140CHS11000
140CHS11000C
140CHS21000
140CHS21000C
140CHS32000
140CHS41010
140CHS41020
140CPS11100
140CPS11100C
140CPS11420
140CPS11420C
140CPS12400
140CPS12400C
140CPS12420
140CPS12420C
140CPS21100
140CPS21100C
140CPS21400
140CPS21400C
140CPS22400
140CPS22400C
140CPS41400
140CPS41400C
140CPS42400
140CPS42400C
140CPS51100
140CPS51100C
140CPS52400
140CPS52400C
140CPU11302
140CPU11302C
140CPU11303
140CPU11303C
140CPU31110
140CPU31110C
140CPU43412A
140CPU43412AC
140CPU43412U
140CPU43412UC
140CPU53414A
140CPU53414AC
140CPU53414U
140CPU53414UC
140CPU65150
140CPU65160
140CPU67160
140CRA21110
140CRA21110C
140CRA21120
140CRA21120C
140CRA21210
140CRA21210C
140CRA21220
140CRA21220C
140CRA93100
140CRA93100C
140CRA93101
140CRA93101C
140CRA93200
140CRA93200C
140CRP81100
140CRP93100
140CRP93100C
140CRP93200
140CRP93200C
140DAI34000
140DAI34000C
140DAI35300
140DAI35300C
140DAI44000
140DAI44000C
140DAI45300
140DAI45300C
140DAI54000
140DAI54000C
140DAI54300
140DAI54300C
140DAI55300
140DAI55300C
140DAI74000
140DAI74000C
140DAI75300
140DAI75300C
140DAM59000
140DAM59000C
140DAO84000
140DAO84000C
140DAO84010
140DAO84010C
140DAO84210
140DAO84210C
140DAO84220
140DAO84220C
140DAO85300
140DAO85300C
140DDI15310
140DDI15310C
140DDI35300
140DDI35300C
140DDI35310
140DDI35310C
140DDI36400
140DDI36400C
140DDI67300
140DDI67300C
140DDI84100
140DDI84100C
140DDI85300
140DDI85300C
140DDM39000
140DDM39000C
140DDM69000
140DDM69000C
140DDO15310
140DDO15310C
140DDO35300
140DDO35300C
140DDO35301
140DDO35301C
140DDO35310
140DDO35310C
140DDO36400
140DDO36400C
140DDO84300
140DDO84300C
140DDO88500
140DDO88500C
140DII33000
140DII33000C
140DIO33000
140DIO33000C
140DRA84000
140DRA84000C
140DRC83000
140DRC83000C
140DSI35300
140DSI35300C
140DVO85300
140DVO85300C
140EHC10500
140EHC10500C
140EHC20200
140EHC20200C
140EIA92100
140EIA92100C
140ERT85410
140ESI06210
140ESI06210C
140HLI34000
140HLI34000C
140MSB10100
140MSC10100
140NOA62200
140NOE77101
140NOE77101C
140NOE77111
140NOE77111C
140NOM21100
140NOM21100C
140NOM21200
140NOM21200C
140NOM25200
140NOM25200C
140NWM10000
140SHS94500
140XBE10000
140XBE10000C
140XBP00200
140XBP00200C
140XBP00300
140XBP00300C
140XBP00400
140XBP00400C
140XBP00600
140XBP00600C
140XBP01000
140XBP01000C
140XBP01600
140XBP01600C
140XCA10206
140XCA10215
140XCA71703
140XCA71706
140XCA71709
140XCP20000
140XCP40100
140XCP40200
140XCP50000
140XCP51000
140XCP60000
140XCP90000
140XCP90000C
140XSM00200
140XSM01000
140XTS00100
140XTS00200
140XTS00203
140XTS00206
140XTS00209
140XTS00212
140XTS00500
140XTS01203
140XTS01206
140XTS01209
140XTS01212
140XTS10206
140XTS10215
140XTS33200
141MMS42501
141MMS53502
170AAI03000
170AAI03000C
170AAI14000
170AAI14000C
170AAI52040
170AAI52040C
170AAO12000
170AAO92100
170AAO92100C
170ADI34000
170ADI34000C
170ADI35000
170ADI35000C
170ADI54050
170ADI74050
170ADM35010
170ADM35010C
170ADM35011
170ADM35015
170ADM37010
170ADM37010C
170ADM39010
170ADM39030
170ADM39030C
170ADM54080
170ADM69051
170ADM85010
170ADO34000
170ADO34000C
170ADO35000
170ADO35000C
170ADO53050
170ADO54050
170ADO73050
170ADO74050
170ADO83030
170AEC92000
170AMM09000
170AMM09000C
170AMM09001
170ANR12090
170ANR12091
170ARM37030
170BNO67100
170BNO68100
170BSM01600
170CPS11100
170DNT11000
170DNT11000C
170EDI34600
170EDO34600
170ENO39600
170ENT11001
170ENT11002
170ENT11002C
170FNT11000
170FNT11001
170FNT11001C
170INT11000
170INT11000C
170INT11003
170INT11003C
170INT12000
170ISP00100
170ISP00200
170LNT71000
170MCI00700
170MCI02010
170MCI02036
170MCI02080
170MCI02120
170MCI02180
170MCI04110
170MCI10001
170MCSER200
170MCXBT200
170NEF11021
170NEF11021C
170NEF16021
170PNT11020
170PNT11020C
170PNT16020
170XCP20000
170XTS00100
170XTS00200
170XTS00301
170XTS00401
170XTS00501
170XTS00601
170XTS00701
170XTS00801
170XTS00900
170XTS01100
170XTS01200
170XTS02000
170XTS02100
170XTS04000
170XTS04100
170XTS04200
170XTS06000
170XTS10000
170XTS12000
170XTS15000
171CCC76010
171CCC76010C
171CCC78010
171CCC96020
171CCC96020C
171CCC96030
171CCC96030C
171CCC96091
171CCC98020
171CCC98030
171CCC98091
171CCS70000
171CCS70010
171CCS76000
171CCS76000C
171CCS78000
172JNN21032
172JNN21032C
172PNN21022
172PNN21022C
172PNN26022
174CEV20040
174CEV30020
300MMC54600
309ULD45500
332SPU47001V26
332SPU83301
352SMD49300
352SMD49310
352SMD49320
372ESS47001
372SPU47101V26
372SPU47201V26
372SPU47401V26
372SPU47411V26
372SPU47421V26
372SPU47431V26
372SPU78001PDEV
372SPU78001PSTH
372SPU78401LPTE
372SPU78401LPTH
372SPU78401LPUP
373SPUISP01
373SPUISP05
416NHM21233
416NHM21234
416NHM30030A
416NHM30032A
467NHP81100
490NAA21302
490NAA27101
490NAA27102
490NAA27103
490NAA27104
490NAA27106
490NAC72100
490NAD91103
490NAD91104
490NAD91105
490NAE91100
490NOC00005
490NOR00003
490NOR00005
490NOR00015
490NOT00005
490NRP25300
490NRP25400
490NRP95400
490NTC00005
490NTC00005U
490NTC00015
490NTC00015U
490NTC00040
490NTC00040U
490NTC00080
490NTC00080U
490NTRJ11
490NTW00002
490NTW00002U
490NTW00005
490NTW00005U
490NTW00012
490NTW00012U
490NTW00040
490NTW00040U
490NTW00080
490NTW00080U
490RIO00211
490RIO00400
490RIO00406
490RIO00411
490RIO0C411
490RIO0S411
499NCA20000
499NEH10410
499NEH14100
499NES18100
499NES25100
499NES27100
499NMS25101
499NMS25102
499NOH10510
499NOS27100
499NSS25101
499NSS25102
499NSS27100
499NTR10010
499NTR10100
520VPU19200
690MCB00000
690MCB10100
690MCI00001
690MCI00003
690MCI00006
690MCI00206
771BSS47101
771BSS47201
771BSS47401
771BSS47403
771BSS47410
772BSS47400
772SPU44001
772SPU44101
840USE10000
840USE10001
840USE10100
840USE10200
840USE10400
840USE10500
840USE10600
840USE10800
840USE10900
840USE11000
840USE11100
840USE11200
840USE11300
840USE11500
840USE11600
840USE11700
840USE41800
840USE41900
840USE42900
840USE44300
840USE45300
840USE45602
840USE46300
840USE46800
840USE46900
840USE48200
840USE48300
840USE48400
840USE48600
840USE49700
840USE50000
870USE00200
870USE00300
870USE00400
870USE00500
870USE00600
870USE01000
870USE10100
870USE10101
870USE10300
870USE10400
870USE11100
870USE11200
880USE00000
890USE10000
890USE10100
890USE10300
890USE10600
890USE10700
890USE10800
890USE10803
890USE10900
890USE11000
890USE11200
890USE11300
890USE11600
890USE11900
890USE12000
890USE12100
890USE12200
890USE13400
990MCO00001
990MCO00003
990MCO00005
990MCO00015
990MCO00025
990MCO00035
990MCO00045
990MCO00055
990MCO00065
990MCO00075
990MCO00085
990MCO00095
990MCO00105
990MCO00115
990MCO00125
990MCOKIT00
990MCOKIT01
990NAA21510
990NAA26320
990NAA26350
990NAD21110
990NAD21130
990NAD21810
990NAD21830
990NAD21910
990NAD21930
990NAD23000
990NAD23010
990NAD23011
990NAD23012
990NAD23020
990NAD23021
990NAD23022
990XCA65609
990XCP98000
990XTS00300
ABE7ACC02
ABE7CPA01
ABE7CPA02
ABE7CPA03
ABE7CPA11
ABE7CPA12
ABE7CPA21
ABE7CPA31
ABE7H16C10
ABE7H16R20
ABE7H16S21
ABE7H20E100
ABE7R08S111
ABE7R16S210
ABE7S16S1B2
ABE7S16S2B0
AM0FIL001V056
AMSA85030
AMSA85032
ASBADU204
ASBADU205
ASBADU206
ASBADU210
ASBADU214
ASBADU254
ASBADU254C
ASBADU256
ASBADU256C
ASBADU257
ASBADU257C
ASBBKF201
ASBBKF202
ASBCTR224
ASBDA0216
ASBDAP204
ASBDAP208
ASBDAP210
ASBDAP212
ASBDAP216N
ASBDAP217
ASBDAP218
ASBDAP220
ASBDAP250
ASBDAP250C
ASBDAP252
ASBDAP252C
ASBDAP253
ASBDAP253C
ASBDAP258
ASBDAP258C
ASBDAU202
ASBDAU204
ASBDAU208
ASBDE0216
ASBDEA202
ASBDEA203
ASBDEP208
ASBDEP210
ASBDEP211
ASBDEP214
ASBDEP215
ASBDEP216
ASBDEP217
ASBDEP218
ASBDEP220
ASBDEP254
ASBDEP254C
ASBDEP256
ASBDEP256C
ASBDEP257
ASBDEP257C
ASBDEP296
ASBDEP297
ASBFRQ204
ASBM0T201
ASBM0T202
ASBNUL200
ASBNUL202
ASBVRC200
ASBZAE201
ASBZAE204
ASFLSH004
ASFLSH004C
ASHB0X201
ASHDTA200
ASHDTA200C
ASHDTA201
ASHDTA201C
ASHDTA202
ASHDTA202C
ASMBII003
ASMBII004
ASMBKT085
ASMBKT185
ASMBPL001
ASMEEP000
ASMEEP001
ASP120000
ASP120125
ASP890300
ASWBXT201
ASWBXT203
D1CONC0959EN
FSAADAPFIP
FSAADAPFIPFF
FSAFACC12ROB2
FSAFACC2ROB
FSAFACC6M23
FSAFCB0050M23
FSAFCB0100M23
FSAFCB0200M23
FSAFCB0300M23
FSAFCB0500M23
FSAFCB0700M23
FSAFCB10000M23
FSAFCB1000M23
FSAFCB1200M23
FSAFCB1600M23
FSAFCB2000M23
FSAFCB2500M23
FSAFCB3000M23
FSAFCB4000M23
FSAFCB5000M23
FSAFCRxx00M23
FSAFDBLP01
FSAFDIN
FSAFDINOUT
FSAFDOUT
FSAFDOUTOUT
FSAFLK2M23
FSAFLKM23
FSAFM23BLP102
FSATEFIP
FSATEFIP2
MA0185100
MA0186100
MA0329001
MA0331000
MPC KT52 NAA 00N
MPC KT55 NAA 00N
MPC ST52 NDJ 00T
NWBM85C002
NWBM85D002
NWBM85D008
NWBM85S232
NWBM85S485
NWBP85002
NWBP85D002
NWRR85001
OZDFIPG3
PCE984255
PCE984258
PCE984258C
PCE984265
PCE984265C
PCE984275
PCE984275C
PCE984285
PCE984285C
SF3PY32003
SM1PY52
STBACI1225
STBACI1230
STBACO1210
STBACO1225
STBART0200
STBAVI1255
STBAVI1270
STBAVI1275
STBAVO1250
STBAVO1255
STBAVO1265
STBBBS1000
STBBBS1003
STBBBS1011
STBBBS1100
STBCPS2111
STBDAI5230
STBDAI5260
STBDAI7220
STBDAO5260
STBDAO8210
STBDDI3230
STBDDI3420
STBDDI3425
STBDDI3610
STBDDI3615
STBDDI3725
STBDDO3200
STBDDO3230
STBDDO3410
STBDDO3415
STBDDO3600
STBDDO3605
STBDDO3705
STBDRA3290
STBDRC3210
STBEHC3020
STBEPI1145
STBEPI2145
STBNCO1010
STBNCO2212
STBNDN1010
STBNDN2212
STBNDP1010
STBNDP2212
STBNFP2212
STBNIB1010
STBNIB2212
STBNIP2212
STBNMP2212
STBPDT2100
STBPDT2105
STBPDT3100
STBPDT3105
STBSPU1000
STBSPU1003
STBSPU1010
STBSPU1011
STBSPU1100
STBSUS8800
STBXBA1000
STBXBA2000
STBXBA2100
STBXBA2200
STBXBA2300
STBXBA2400
STBXBA3000
STBXBE1000
STBXBE1200
STBXBE2100
STBXCA1001
STBXCA1002
STBXCA1003
STBXCA1004
STBXCA1006
STBXCA3002
STBXCA3003
STBXCA4002
STBXMP1100
STBXMP4440
STBXMP5600
STBXMP6700
STBXMP7700
STBXMP7800
STBXMP7810
STBXSM4800
STBXSM5800
STBXSP3000
STBXSP3010
STBXSP3020
STBXTS1100
STBXTS1110
STBXTS1111
STBXTS1120
STBXTS1130
STBXTS1180
STBXTS2100
STBXTS2110
STBXTS2111
STBXTS2120
STBXTS2130
STBXTS2150
STBXTS2180
STBXTT0220
SYCSPULFFCD29M
SYCSPULFGCD29M
SYCSPULFTCD29M
SYCSPULFUCD29M
SYCSPULRUCD29M
SYCSPULUFCD29M
SYCSPULUGCD29M
SYCSPULUTCD29M
TBXAES400
TBXAMS620
TBXASS200
TBXBAS10
TBXBLP01
TBXCBS010
TBXCEP1622
TBXCSP1622
TBXCSP1625
TBXDES1622
TBXDES1633
TBXDES16C22
TBXDES16F22
TBXDES16S04IAT
TBXDMS1025
TBXDMS1625
TBXDMS16C22
TBXDMS16C222
TBXDMS16P22
TBXDMS16S44
TBXDMS16S44IAT
TBXDSS1235
TBXDSS1622
TBXDSS1625
TBXDSS16C22
TBXEEP08C22
TBXEEP1622
TBXESP08C22
TBXESP1622
TBXFPACC10
TBXGND015
TBXLEP020
TBXLEP030
TBXRV015
TBXSEP08
TCSEAK0100
TCSEAV0100
TLXABEOSPL7P
TLXABEOTPL7P
TLXABESPL7P
TLXABEV10PL7P
TLXABOSPL7P
TLXABOTPL7P
TLXABSPL7P
TLXABV10PL7P
TLXADGAG23M
TLXADGAS23M
TLXADGAT23M
TLXADGAU23M
TLXADGG23M
TLXADGS23M
TLXADGT23M
TLXADGU23M
TLXADGY23M
TLXCD3PL7JP45M
TLXCD3PL7JPU45M
TLXCD3PL7MP45M
TLXCD3PL7MPU45M
TLXCD3PL7PP45M
TLXCD3PL7PPU45M
TLXCDFCHMIV1M
TLXCDGTW10M
TLXCDOFS25M
TLXCDPL7JP45M
TLXCDPL7JPU45M
TLXCDPL7MP45M
TLXCDPL7MPC45M
TLXCDPL7MPU45M
TLXCDPL7PP45M
TLXCDPL7PPU45M
TLXCDTCP50M
TLXCDWSBYP40E
TLXDOCPL745E
TLXDOCPL745F
TLXDOCPL745G
TLXDOCPL745S
TLXDOCPL745T
TLXLEETY120F
TLXLPL7FUZ34M
TLXLSDKCPL741M
TLXOSEDPL7PP45M
TLXOSPL7PP45M
TLXOTEDPL7MP45M
TLXOTPL7MP45M
TLXOTPL7PP45M
TLXRCD3PL7JP45M
TLXRCD3PL7MP45M
TLXRCD3PL7PP45M
TLXRCDPL7JP45M
TLXRCDPL7MP45M
TLXRCDPL7MPC45M
TLXRCDPL7PP45M
TLXSPL7PP45M
TLXUCD3PL7JP45M
TLXUCD3PL7PP45M
TLXUCDPL7JP45M
TLXUCDPL7PP45M
TLXV10PL7PP45M
TPCX57203M
TPCX57353M
TSXAEY1600
TSXAEY1614
TSXAEY414
TSXAEY420
TSXAEY800
TSXAEY810
TSXASY410
TSXASY800
TSXBATM01
TSXBATM02
TSXBATM03
TSXBLY01
TSXCANCA100
TSXCANCA300
TSXCANCA50
TSXCANCADD03
TSXCANCADD1
TSXCANCADD3
TSXCANCADD5
TSXCANCB100
TSXCANCB300
TSXCANCB50
TSXCANCBDD03
TSXCANCBDD1
TSXCANCBDD3
TSXCANCBDD5
TSXCANCD100
TSXCANCD300
TSXCANCD50
TSXCANKCDF180T
TSXCANKCDF90T
TSXCANKCDF90TP
TSXCANTDM4
TSXCAP030
TSXCAP100
TSXCAPS15
TSXCAPS9
TSXCAY21
TSXCAY22
TSXCAY33
TSXCAY41
TSXCAY42
TSXCBRY2500
TSXCBRYK5
TSXCBY010K
TSXCBY030K
TSXCBY050K
TSXCBY1000
TSXCBY1000K
TSXCBY120K
TSXCBY180K
TSXCBY280K
TSXCBY380K
TSXCBY500K
TSXCBY720K
TSXCBYACC10
TSXCBYK9
TSXCCPH15
TSXCCPS15
TSXCCPS15050
TSXCCPS15100
TSXCCT200
TSXCCY1128
TSXCDP053
TSXCDP1001
TSXCDP1003
TSXCDP102
TSXCDP103
TSXCDP202
TSXCDP203
TSXCDP301
TSXCDP302
TSXCDP303
TSXCDP501
TSXCDP503
TSXCDP611
TSXCDY110
TSXCDY120
TSXCFY11
TSXCFY21
TSXCPP110
TSXCPP301
TSXCPY030
TSXCSA100
TSXCSA200
TSXCSA500
TSXCSY164
TSXCSY84
TSXCTY2A
TSXCTY2C
TSXCTY4A
TSXCX100
TSXCXP213
TSXCXP223
TSXCXP233
TSXCXP235
TSXCXP245
TSXCXP611
TSXCXP613
TSXCXP633
TSXCXP635
TSXCXP645
TSXDEY08D2
TSXDEY16A2
TSXDEY16A3
TSXDEY16A4
TSXDEY16A5
TSXDEY16D2
TSXDEY16D3
TSXDEY16FK
TSXDEY32D2K
TSXDEY32D3K
TSXDEY64D2K
TSXDGFPWE
TSXDGMDBE
TSXDGUTWE
TSXDM5743E
TSXDM57E
TSXDMCPP100E
TSXDMIBY100E
TSXDMISPY100E
TSXDMOZD01E
TSXDMPBY100E
TSXDMY28FK
TSXDMY28RFK
TSXDRETHE
TSXDRFIPE
TSXDRNETE
TSXDSY08R4D
TSXDSY08R5
TSXDSY08R5A
TSXDSY08S5
TSXDSY08T2
TSXDSY08T22
TSXDSY08T31
TSXDSY16R5
TSXDSY16S4
TSXDSY16S5
TSXDSY16T2
TSXDSY16T3
TSXDSY32T2K
TSXDSY64T2K
TSXEEF08D2
TSXEEF16D2
TSXEFACC2002
TSXEFACC2010
TSXEFACC20120
TSXEFACC20250
TSXEFACC2030
TSXEFACC2070
TSXEFACC7
TSXEFACC99
TSXEFCF01
TSXEFCF02
TSXEFCF03
TSXEFCM01
TSXEFCM03
TSXEFCT03
TSXEMF16DT2
TSXESF08T22
TSXETG100
TSXETG1000
TSXETG1010
TSXETHNTR1
TSXETW330G1
TSXETW330T1
TSXETW3GANT1
TSXETW3GEXT1
TSXETY110WS
TSXETY210
TSXETY4103
TSXETY5103
TSXFANA4P
TSXFANA5P
TSXFAND2P
TSXFPACC12
TSXFPACC2
TSXFPACC3
TSXFPACC4
TSXFPACC6
TSXFPACC7
TSXFPACC8M
TSXFPCA100
TSXFPCA200
TSXFPCA500
TSXFPCC100
TSXFPCC200
TSXFPCC500
TSXFPCE030
TSXFPCG010
TSXFPCG030
TSXFPCP100
TSXFPCP500
TSXFPCR100
TSXFPCR200
TSXFPCR500
TSXFPP10
TSXFPP20
TSXFPPOZD200
TSXIBICPDD9004
TSXIBICPDD9010
TSXIBICPDD9030
TSXIBICPDD9070
TSXIBICPDD9120
TSXIBICPDD9250
TSXIBSCA100
TSXIBSCA400
TSXIBX100
TSXIBY100
TSXISPY101
TSXISPY101EX
TSXISPY111
TSXJNP112
TSXJNP114
TSXMBP100
TSXMBPCE002
TSXMBPCE030
TSXMBPCE060
TSXMCPC002M
TSXMCPC224K
TSXMCPC512K
TSXMFPB096K
TSXMFPP001M
TSXMFPP002M
TSXMFPP004M
TSXMFPP128K
TSXMFPP224K
TSXMFPP384K
TSXMFPP512K
TSXMRPC001M
TSXMRPC001MC
TSXMRPC002M
TSXMRPC003M
TSXMRPC003MC
TSXMRPC007M
TSXMRPC007MC
TSXMRPC01M7
TSXMRPC448K
TSXMRPC768K
TSXMRPF004M
TSXMRPF008M
TSXMRPP128K
TSXMRPP224K
TSXMRPP384K
TSXP570244M
TSXP57103M
TSXP57104M
TSXP57153M
TSXP57154M
TSXP571634M
TSXP57203M
TSXP57204M
TSXP57253M
TSXP57254M
TSXP572623M
TSXP572634M
TSXP572823M
TSXP57303M
TSXP57304M
TSXP57353M
TSXP57354M
TSXP573623M
TSXP573634M
TSXP57453M
TSXP57454M
TSXP574634M
TSXP574823M
TSXP57554M
TSXP575634M
TSXP57CA0244M
TSXP57CD0244M
TSXPACC01
TSXPAY262
TSXPAY282
TSXPBSCA100
TSXPBSCA400
TSXPBY100
TSXPCAP
TSXPCI57204M
TSXPCI57354M
TSXPCIACC1
TSXPCX1031
TSXPCX1130
TSXPCX3030
TSXPLP01
TSXPLP101
TSXPSI2010
TSXPSY1610M
TSXPSY2600M
TSXPSY3610M
TSXPSY5500M
TSXPSY5520M
TSXPSY8500M
TSXREY200
TSXRKA02
TSXRKY12
TSXRKY12EX
TSXRKY4EX
TSXRKY6
TSXRKY6EX
TSXRKY8
TSXRKY8EX
TSXSAY1000
TSXSCA10
TSXSCA50
TSXSCA62
TSXSCA64
TSXSCA72
TSXSCP111
TSXSCP1114
TSXSCP112
TSXSCP114
TSXSCPCC1030
TSXSCPCD1030
TSXSCPCD1100
TSXSCPCM4030
TSXSCPCM4530
TSXSCPCU4030
TSXSCPCU4530
TSXSCPCX2030
TSXSCPCX4030
TSXSCY11601
TSXSCY21601
TSXSCYCM6030
TSXSCYCM6530
TSXSCYCU6030
TSXSDC573
TSXTAPMAS
TSXTAPS1505
TSXTAPS1524
TSXTLYEX
TSXWMY100
TSXXBTH100
UAGCSPLBTY
UAGSEWLFFCD21
UAGSEWLFUCD21
UAGSEWLYTCD21
UAGSEWMFFCD21
UAGSEWMFUCD21
UNYCSPSDUMBF
UNYCSPSDUMBT
UNYCSPSDUMBU
UNYCSPSDUMEF
UNYCSPSDUMET
UNYCSPSDUMEU
UNYCSPSPUEBF
UNYCSPSPUEBG
UNYCSPSPUEBT
UNYCSPSPUEBU
UNYCSPSPUEEU
UNYCSPSPUEZBU
UNYCSPSPULBF
UNYCSPSPULBG
UNYCSPSPULBT
UNYCSPSPULBU
UNYCSPSPULEU
UNYCSPSPULZBU
UNYCSPSPUMBG
UNYCSPSPUMBT
UNYCSPSPUMBU
UNYCSPSPUZBU
UNYSDUMFFCD20
UNYSDUMFTCD20
UNYSDUMFUCD20
UNYSPUEFFCD22
UNYSPUEFGCD22
UNYSPUEFTCD22
UNYSPUEFUCD22
UNYSPUEZFCD22
UNYSPUEZGCD22
UNYSPUEZTCD22
UNYSPUEZUCD22
UNYSPULFFCD22
UNYSPULFGCD22
UNYSPULFTCD22
UNYSPULFUCD22
UNYSPULZFCD22
UNYSPULZGCD22
UNYSPULZTCD22
UNYSPULZUCD22
UNYSPUMFGCD22
UNYSPUMFTCD22
UNYSPUMFUCD22
UNYSPUMZGCD22
UNYSPUMZTCD22
UNYSPUMZUCD22
UNYSPUZFUCD20E
UNYUSE10010V20E
UNYUSE10010V20F
UNYUSE10710V20E
UNYUSE10710V20F
UNYUSE20110V20E
UNYUSE20110V20F
UNYUSE40010V20E
UNYUSE40010V20F
UNYUSE909CDM
UNYXCAUSB033
VJLSMDBTLV26M
VJLSMDBTMV26M
VJLSMDBTSV26M
VJLSMDBTXV26M
VJLSMDRTLV26M
VJLSMDRTMV26M
VJLSMDRTSV26M
VJLSMDRTXV26M
XBTF011110
XBTF024110
XBTF024510
XBTF032110
XBTF032310
XBTF034110
XBTF034510
XBTF034610
XBTG2110
XBTG2220
XBTG2330
XBTG4320
XBTG4330
XBTG5230
XBTG5330
XBTG6330
XBTGT1100
XBTGT1130
XBTN400
XBTN401
XBTR400
XBTR411
XBTZ908
XBTZ909
XBTZ915
XBTZ915
XBTZ918
XBTZ918
XBTZ928
XBTZ939
XBTZ945
XBTZ962
XBTZ968
XBTZ9681
XBTZ9710
XBTZ9711
XBTZ9780
XBTZG915
XBTZG925
XBTZG946
XBTZGADT
XBTZGM128
XBTZGM256
XBTZGM32
XBTZGM64
XBTZGMBP
XZLG102

网友B:
公司名称:深圳市施耐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755-27751457(直线),0755-27754278(总机)
公司传真:0755-27753178
公司网址:www.shinaihuang.com
销售邮箱:shinaihuang0088@163.com
赖先生13713862583, 销售QQ:234524661

网友C:
怎么成发广告的地方了?这个是RUNTIME的问题,因为你的硬件里面的RUNTIME版本问题,没关系

网友D:
重新更新下RUNTI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