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集中监控系统方案

楼主(2007-06-01):
目前打算把车间里的多台机床的电流读出来,然后通过无线网络汇总到一台监控计算机上,实现监视、存储、查询、统计等功能。哪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希望和我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监视电流有什么用?

网友A:
都是监视报警和加工状况的呀!做上位机监控

楼主:
主要是想了解多台机床实时的工作情况,通过监视电流可以分析出它是否运转,负载情况。统计机床使用率。

网友A:
机床里有个三轴主轴是否在运行的信号,还有是自动运行,还是发生了故障,还有运行的是几号程式,都可以监视

网友B:
需要电流变送器或传感器就可以实现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passiontek.com.cn
郑方远  010-89494925
QQ398633610

楼主:
有将0~正负10V变换成标准信号的变送器吗?

网友C:
这种情况用无线的会搞死

楼主:
会搞死?说说原因,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

网友A:
就用三菱的CC-LINK通讯就可以了呀

网友D(2008-01-02):
机床实时监控与采集系统联系mxbyjwm@163.com

网友E(2008-10-29):
我公司正在做这样一个项目,可以把普通的机床通过计算机监控起来,主轴转速、进给量、吃刀量等,有意者可联系sjdsz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