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系统总线仪表浅议

楼主(2007-06-01):
honeywell系统总线仪表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嫁接式(woodhead)方式,即pb方式,因通过第三方软件,故无法通过dcs系统修改总线仪表地址,需通过安装第三方软件,到现场将硬件组态下装到cup中,前提是仪表地址已经设置ok,下装完毕后,到dcs控制软件中组态,方式简单但计算公式复杂,最好请教已做过人员,参照模版即可。一种是自己的方式,即fb方式,此方式为honeywell系统自己的控制方式,可以通过dcs系统修改总线仪表地址,要注意仪表类型设置要与现场一致,可在线修改量程,比较简单。但有一点不明白,挂完总线仪表后,服务器速度变慢明显,监控下装和删除速度很慢,不明白,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特殊设置一下?顺请过来人指教,谢谢先!

网友A(2017-05-09):
首先纠正一下,采用fieldbus方式不会导致服务器速度变慢,监控下装以及删除的速度取决与通讯协议的速率,以及现场仪表的处理能力.

网友B:
FF现场总H1才31,25kpbs

当然在下表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