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来帮忙啊!电脑电源坏了!?

楼主(2007-06-01):
家有一个长城ATX-300P4-PFC 电源.故障如下:单独插20针的插头到主板再开机CPU风扇可以转,但插上那4针的12V的后到芯片级主板再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而且速度是比较慢的!
求助如何维修?
芯片级大哥快来帮忙解决啊,感谢了!!!

楼主:
现在暂时换了个很垃圾的电源在用!提在手里就比长城的轻2倍)__
叫什么 辛巴达  的  垃圾货......

网友A:
你在GOOGLE输入“ATX电源输出”查一下吧。用万用表量一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12v电容换掉

网友C(2007-07-30):
估计是接线反了.我试过外接风扇.也是转不起来 ,调相就可以了.

网友D:
按芯片级维修大哥说的,用用万用表量一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2007-09-21):
这个需要首先判断是主板、还是电源有问题?电源可以先单独检查看各种输出是否正常,可以换电源试。
再是不是主板有问题,负载过重,电源保护了。就会出现你说的,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F:
先检查12伏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