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寄存器地址的怪异问题

楼主(2007-06-01):
在MODBUS协议的串口通信过程中,规约上提供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为40001,结束地址为49999。
Tx: 01 03 9C 41 00 30 3B 9A(寄存器地址为40001)
Rx: 01 83 02 C0 F1

Tx: 01 03 9C 8D 00 02 7A 70(寄存器地址为40077)
Rx: 01 83 02 C0 F1
但是从上面的回复的功能码83可以看出,寄存地址是无效的,于是将地址40001换成0001,将40077换成0077,得如下报文:
Tx: 01 03 00 01 00 30 14 1E
Rx: 01 03 60 0D F8 0D 2C 08 30 08 2E 08 2D 00 25 00 29 00 27 13 88 00 DD 00
    0D 00 5A 00 44 00 5A 00 4C 00 5A 00 48 00 59 00 6E 00 21 00 26 00 25 00
    F4 00 4C 00 55 00 52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32 00 43 05 DF 01
    1A 01 1A 01 1A 01 1A 7F D6 7F D6 7F D6 7F D6 7F D6 7F D6 7F D6 7F D6 00
    01 7F D6 9E 1D

Tx: 01 03 00 4D 00 02 54 1C
Rx: 01 83 02 C0 F1

不难看出0001的寄存器地址是有效的,但是得到的数据不知是不是40001寄存器所对应的数据,另外0077寄存器的还是无效,不知哪位大师能解释这类怪异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其实40001前面的4,相当于D0001,前面的D一样,不代表实际数字。

网友B(2011-03-15):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输入。。

网友C:
Modbus协议中的地址(规约中指的Starting Address)都是从0开始的。

40001指的是Hold寄存器第0个,有时候还会写成4001或400001,它在协议中表示为低位0,高位0,40002在协议中为低位1,高位0。依次类推。

这个在《Modicon Modbus Protocol Reference Guide》中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dbus协议中的地址(规约中指的Starting Address)都是从0开始的。

40001指的是Hold寄存器第0个,有时候还会写成4001或400001,它在协议中表示为低位0,高位0,40002在协议中为低位1,高位0。依次类推。

这个在《Modicon Modbus Protocol Reference Guide》中有详细的说明。

楼上说的没错,Modicon的地址是从“1”开始的,而Modbus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也就是说40001对应Modbus的地址是“0”(H0000)。同理,40077对应的Modbus的地址是“76”(H004C)。

补充一点:

4****中的的“4”表示保持寄存器/输出寄存器,3****中的“3”表示输入寄存器。

网友E:
谢谢!没白来,又学了一招。

网友D:
三菱FR-A700变频器的作用地址,采用的就是4****的形式,如果用PLC以RTU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话,因为PLC不能接受以4*****表示的地址,必须将其换算成PLC的地址,而在变频说明书中却没有直接明确的规定。

采用以上方式进行换算,就可以将4*****形式的地址输入到PLC了。

网友F(2011-10-09):
我有个疑问,Hold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为40001H,结束地址应该是4FFFFH吧?

网友G(2013-06-19):
=>为什么77寄存器无效呢,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另外,按照5楼的理论,只是让寄存器内容错位了,那也不应该是无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