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两个温控表通讯

楼主(2007-06-01):
各位朋友,我现在准备用台达PLC与两个台达温控表通讯,但是不知道怎样实现,如何编程,请各位指点,如有可能给我发个小程序和资料好吗?我的邮箱是hebeimahongge@163.com ,QQ:79682730

网友A:
台达自动化产品的通信协议,多采用MODBUS通信协议,按协议写就可以了.程序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写CRC16的校验.

网友B:
台达本身的PLC和温控表不用写校验码,直接用MODRD/MODWR就能进行读写了

网友C: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3456

网友D:
Haiwell(海为) PLC,是100%的国产PLC,用Haiwell PLC的Modbus协议指令与台达变频器、台达温控器通信,用自由通信协议指令与TCD-6800条码阅读器、宇光温控器、惠丰变频器、青智电力参数测量模块通信。每次通信只需一条通信指令,且同一条件可多条通信指令,同一程序可混合使用各种通信协议指令。最方便的一点是同一个RS485口(同一RS485网络)可同时联接不同(协议不同、波特率不同)的第3方设备。
     相关信息可查阅:Http://www.haiwell.com。

楼主:
不错,真的谢谢你们。

网友E(2011-08-11):
能不能再教一下我,我的QQ78087195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台达本身的PLC和温控表不用写校验码,直接用MODRD/MODWR就能进行读写了

是的,用指令可以直接写,如果控制其他家温控表,用modbus RTU方式进行数据读写!

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