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PT100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放一起对有没有干扰?

楼主(2007-06-01):
请问PT100不带便送输出,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放一起对有没有干扰?
有干扰是否厉害?
高手指点

网友A:
遇到过。但具体环境具体分析,不一样。

网友B:
屏蔽线接PT100会好些,如果不太远。以前我们减温减压上面都这样接线的 放在一起走的,用屏蔽线。(220V电源)

网友C:
有,仪表信号相对多是弱信号,最好全用屏蔽电缆,如果必须和电源(220VAC)走在一个汇限槽,要用隔板分开

楼主:
说明下,pt100用24v 的电源,信号过来接的仪表 ,和7条动力电缆共同放在一个线槽里
烧锅炉的天鹅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隔板?

网友D:
在同一线槽肯定有干扰,而且不小。最好分开走线,距离至少30cm,做好屏蔽。

网友E:
pt100用24v 的电源,那是直流电,受干扰小。

网友F:
隔板采用钢制的。
或者采用铠装型的屏蔽电缆。

网友G:
肯定有干扰,用屏蔽电缆做好接地,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做完了.PT100用的RVVP屏蔽电缆,三线制,屏蔽层接地,PT100用的是DC24V电源.仪表侧滤波系数适当设大,运行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异常.

楼主:
忘了距离是2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