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可不可以用交流伺服驱动器驱动

楼主(2007-06-01):
是不是直流伺服电机有高压和低压之分,如果是高压无刷直流伺服电机的话,可以直接用交流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A:
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B: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和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前者控制原理和电机结构和普通直流电机类似,主要为控制定子电枢的电压来调速。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原理和结构上较为类似,他们的区分是:永磁同步电动机的转子磁钢的几何形状不同,使得转子磁场在空间的分布可分为正弦波和梯形波两种。因此,当转子旋转时,在定子上产生的反电动势波形也有两种:一种为正弦波;另一种为梯形波。这样就造成两种同步电动机在原理、模型及控制方法上有所不同,为了区别由它们组成的永磁同步电动机交流调速系统,习惯上又把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组成的调速系统称为正弦型永磁同步电动机(PMSM)调速系统;而由梯形波(方波)永磁同步电动机组成的调速系统,在原理和控制方法上与直流电动机系统类似,故称这种系统为无刷直流电动机(BLDCM)调速系统。

据我所知,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可以用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需要注意的是直流无刷伺服电机的额定电压需要与交流伺服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容电压一致(或者是接近)。

网友C:
就电机原理而言,直流无刷电机应该属于交流电机的范畴,直流伺服电机一般是指有电刷的永磁直流电机。
据说,以色列的elmo(?)伺服可以做到交直流通吃,PMSM/BLDC通吃,不妨询询看。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做到交/直流通吃。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都可以用交流伺服驱动器来控制,还是根据驱动器的控制特性来决定。

网友C: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都可以用交流伺服驱动器来控制,还是根据驱动器的控制特性来决定。”———其实控制器的硬件结构可以完全一样,关键是控制软件,只要具备多种电机类型的控制算法和软件,通吃就有可能。
   “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做到交/直流通吃。”强!不知小白做哪家的产品?

网友B:
代理德国包米勒的产品。
我刚刚再次看了下我们盘式电机的手册。
我们有两种盘式电机,一种是直流有刷的,功率较小;一种直流无刷的,功率可以大些。
直流无刷的这种既可以用梯形波电流控制,也可以用正弦波电流控制。

楼主:
那你这个驱动器能带别的公司的直流无刷电机吗?我做一个设备改造,找不到原来的驱动器了,想换一个。

网友B:
我们用于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器有两类,一是BKR06,最高电压为60V,二是B maXX系列,直流母线电压是540V。

如果和BKR06的电压等级相同,我想是可以带的。B maXX系列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包米勒"———印机驱动之王者!

网友B: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提供电机的具体参数。
我发信问问。
我的邮箱: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D:
"包米勒"———印机驱动之王者!估计也是价格之王者,哈哈哈哈
我有美国COPLEY驱动器,其实,欧美驱动器与电机都是分开提供的,需要配套提供一般只有日系伺服。我邮箱:songshaoping@bjservo.com

网友C:
“估计也是价格之王者”是啊!许久不见老宋来论坛了,别来无恙乎?呵呵!
“欧美驱动器与电机都是分开提供”,有不少是如此,未必都是吧?!

网友E:
老宋你好,发些COPLEY驱动器的资料或样本好吗?我也想用直流无刷。谢谢
邮箱:zh_118975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