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trio的SERCOS接口问题?

楼主(2007-06-01):
请问TRIO的哪一款运动控制卡带有SERCOS接口(或者扩展子板)?

网友A:
MC206X(P136),EURO205X(P151/156),MC224(P170)都可以带SERCOS控制子板P291.每块子板可控制论8轴,MC224最多可控制24轴.新出的MC464可控制64轴.欢迎参观IAC2007展台号:A405.
在展台上大家可看到目前最快的(400MHz)64轴高精度(64位CPU)运动控制器的样品.

网友B:
Trio带SERCOS子板,不错!标准的SERCOS接口芯片只支持到8轴,不知高于8轴控制能力的是采用什么实现方式?

网友C:
To 波恩:
TRIO的SERCOS子板只是一个SERCOS通讯接口板,真正的控制还要靠运动控制器内部自己完成。MC206x和Euro205x只可以带一个子板,所以加装SERCOS子板P291后,只能最多控制8个轴,MC224和新推出的MC464是一种类似PLC安装方式的控制器,本身MC224和MC464的CPU模块不带任何外围的硬件接口,所有的接口都需要安装对应的接口子板来实现。例如MC224可以最多安装16块各种类型的子板,所以安装三块SERCOS子板即可实现24个轴的控制。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子板只是一个SERCOS通讯接口板,真正的控制还要靠运动控制器内部自己完成”———也就是说Trio控制器已经/必须自己集成相关的全部SERCOS协议相关的软件功能。

楼主:
请问Euro205X是否最多只能控制4个轴,还有PCI208能接SERCOS子板吗?

网友A:
加普通子板EURO205X可控制5.5轴.加SERCOS子板可控制8轴.PCI208不能加子板.
"也就是说Trio控制器已经/必须自己集成相关的全部SERCOS协议相关的软件功能。"
是这样的.软件有自动识别从站功能.基本不用人工设置参数.

网友D:
MC224可以最多安装16块各种类型的子板,所以安装三块SERCOS子板即可实现24个轴的控制。?????
如果我要控制18个轴的呢?我用MC224(P170)加三块secos子板,再开通12个远程轴,然后用19根通讯电缆连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D:
MC464的资料可以给份么?fanlishuang1982@163.com
“欢迎参观IAC2007展台号:A405.“这在哪里没有找到。

网友E:
IAC2007 第十一届国际工业自动化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6.13~6.16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网友D:
不好意思阿!第十一届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IAC2007)”参加不了了。所以,还是希望发个资料阿。。。
上面的18个轴哦配置有错误!
要21根电缆通讯线

网友B:
“要21根电缆通讯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410是我们的展位.开始有笔误.
如果我要控制18个轴的呢?我用MC224(P170)加三块secos子板,再开通12个远程轴,然后用19根通讯电缆连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每个子板最多控制8轴(9根线),对于18轴应用,第一,第二子板(8轴)各需九根线.第三个子板(2轴)需三根线.所以共9+9+3=21根.

网友B:
原来是这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感谢波恩对我们产品的关注,如果您来上海参观展会,也欢迎您到我们展台(A410)交流指导.
我们将展出SERCOS子板控制安川和科比伺服.也打算展出MC464的新样品.

网友D:
不能去上海,遗憾。那MC464的资料可以给份么??或是告诉trio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网友A:
MC464 计划在年底正式推出,不过,您的应用用MC224应该够了.MC464主要是针对25-64轴单CPU要保证1毫秒采样周期(或更少)的应用.

网友B:
目前也仅仅是关注而已。上海展会去不了了,什么时候来北京参展一定前往。

网友D:
的确,现在这个用224就可以了。但是最近还有人想让我控制30个步进阿!既然有了能一块板子就可以控制的,总不会还让我那2块224或很多块205去拼吧。MC464的资料这么保密???
那算了,等正式推出要去下载吧。

网友A:
没啥保密的.资料还没出来.基本程序结构和现有产品一样.今天在IAC展会已经把6个松下伺服用总线方式联好.

网友E:
今天参观了trio的展台。
其中8台伺服的控制很是抢眼.

网友F(2008-07-21):
总线方式控制松下伺服??能否请教下怎么个配置?松下伺服好像没有总线控制模式

网友A:
松下伺服最新的带类似ETHERNET接口的驱动器可以用MC464来控制.最多控制64轴,其中有八路高速色标采集功能.MC464也支持传统的脉冲/模拟量方式,也支持SERCOS,另外ETHERCAT版本正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