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怎样加补偿电容?

楼主(2007-06-01):
一台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要加补偿电容,令星形启动时用KM1,KM3,三角运行时为KM1,KM2。KM1的下方分别叫abc,KM2的下方分别叫def.有人说只有两种接法。1,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2,用一个三相电容接def.用一个三相电容如接abc是错误的。用一个三相电容如接KM1或KM2的上方当然更是错误的。大家说以上说法对吗?

网友A:
可以安装在电动机的U/V/W接线柱上,方法已经用过。

楼主:
安装在电动机的U/V/W接线柱上?就是说只接U1V1W1或U2V2W2?就是基本认同方法2?

网友B:
   “用一个三相电容如接KM1或KM2的上方当然更是错误的”

1、KM1的下方a、b、c与KM2的上方是连接在一起的,都是a、b、c;
2、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即运行时三相电容三角连接,启动时三相电容Y形连接;
3、用一个三相电容如接a、b、c,即接在KM1的下方也是KM2的上方,三相电容为Y形连接;
4、上述3的接法正确,电容在Y、△切换中端电压不变,安全可靠!
5、上述2的接法表面正确,电容在Y、△切换中端电压突变,不安全可靠!

楼主:
一块三相电容为Y形连接?没见过. 电容在Y、△切换中端电压不变,安全可靠?再想想. KM1的下方与KM2的上方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停机时电容一般要断开的.想了这几天,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是最好的.用一个三相电容如接a、b、c,Y运行时,绕组Y,三相电容实际接角.电压不同.过补.用一个三相电容接def,停机后再开机,一定留放电时间. .

网友B:
   “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是最好的”

1、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
(1)就是说,绕组Y形启动时,电容也接成Y形;
(2)就是说,绕组△形运行时,电容也接成△形;
(3)就是说,随着绕组Y形启动,△形运行时,电容也先后接成Y形、△形,电容也有切换动作;
2、所以用三个单相电容分别并在三个绕组上这种解法不安全!

网友B:
1、只有将三个电容△形(Y形)连接后接到KM1 的下端a、b、c或与其连接在一起的KM2的上方时,电容器在启动过程中电压不变,安全可靠!
2、三相补偿电容有△形、Y形两种解法,采用什么解法与电容额定电压有关;
3、电容额定电压220v,Y形接法;电容额定电压380v,△形接法;

网友A:
我做过的切换方法是KM1保持吸合的,其他2个接触器靠时间继电器进行星-三角切换的,所以接在KM1的下面。

网友C:
看来参加讨论的人没真正做过就地补偿。做就地补偿选电容量要小与计算的补偿量;三相角接电容器通过电容器专用接触器与你所说的KM1或KM2下端连接,既连接于电机的上三个或下三个接线柱,启动时电容接触器延时吸合,延时时间大于电机启动时间,停车时与主接触器一起释放,靠内部放电电阻放电。就地补偿不适合频繁启动负载。

网友B:
  “三相角接电容器通过电容器专用接触器与你所说的KM1或KM2下端连接,既连接于电机的上三个或下三个接线柱,启动时电容接触器延时吸合,延时时间大于电机启动时间,停车时与主接触器一起释放”

1、上述补偿电容采用角接,电容额定电压220v,如果电容额定电压380v应该接成△形;
2、上述补偿电容采用独立接触器控制补偿电路,通过延时保证电机运行后切入补偿,停车时与主接触器一起释放,靠内部放电电阻放电,符合补偿电路倒闸操作程序;但是,对于单个电机就地补偿,也可以用补偿电路与负载并联的方法;
3、如果采用补偿电路与负载并联的方法,电容接在KM1下端abc,或与abc相连的KM2的上端,停机后电容无放电回路,电机每次Y形启动时可对电容通过电机绕组放电一次后接入电源;
4、如果采用补偿电路与负载并联的方法,电容接在KM3上端,或与其相连的KM2的下端def,电机每次Y形启动时可对电容直接放电一次后接入电源,而且电容电压有220v到380v的切换;
5、所以综合考虑,先根据电容电压220vY接380v△接,然后采用补偿电容与负载并联方式,接入KM1的下端abc为好!

网友C:
纸上谈兵。电力电容器有220V、380V的吗?

网友B:
250v 400v

楼主:
TO刘志斌:1,KM1的上方与KM2的上方接的都是UVW.是电源.不知你怎么接的.
2,三相补偿电容有△形、Y形两种解法,采用什么解法与电容额定电压有关.第一次听说.除非你拆开电容自己来改.人家出厂时都封好了. 3,切换时电压的变化应该是安全的.所谓的不安全是浪涌电流.从0开始的瞬间.220到380也有点,没事的.

楼主: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