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减小电压损失

楼主(2007-06-01):
我公司有一台S9-315-10/0。4的变压器,两个厂区共用,配电柜里四个空气开关,两个200A的分别控制办公楼的宿舍楼,两个400A的分别控制两个厂区,办公楼和宿舍楼距离配电室不远,新厂区离配电室用93米的3*240+1*120的铜芯电缆引入,目前的负荷有200KW左右,老厂区也是用的同样的电缆引到新厂区大楼后,分别用了50米钢芯铝铰线和160米3*120+1*70的铝电缆引入电源。运行中发现投入老厂区负荷后,母线电压下降到了350左右。这个电压值能够行期运行吗?如何使端电压回升到额定范围?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S9-315-10/0。4的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约453A,估计你高峰用电时变压器接近满载,再就是高压侧电压偏低,应该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头开关,使低压侧电压升高,长期350V运行对照明及电气设备不利.应该抓紧整改.

楼主:
感谢李老师,这样做会在轻载时让设备带上高电压 吧,是吗?和负荷的功率因素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