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台星三角启动器可以带3台电机吗?

楼主(2007-06-01):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一台星三角启动器可以同时带3台电机进行减压启动吗?注启动器容量足够3台电机的同时使用的。

网友A:
热保护要分开

网友B:
       可以,但为了安全,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C:
觉得不太行,一般要星三角起动的电机都是比较大的,三台并在一起不妥,小的电机就没必要星三角起动。

网友D:
三台电机的负载不一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E:
如果运行中有台电机出故障了怎么办?那不是要连累其他电机,或者说怎么保护单台电机?我觉得这样做冒风险

网友F:
要看条件了哦,楼上说的都是正确的。负载不同或者哪个有问题都不好。如果非要启动三台的话,主电路的导线和保护装置要能承受三台的启动电流,第一和第二以及第三台机器之间用电流或者时间继电器依次启动,但是都要有单独的保护系统

网友G:
 三台电机的负载不一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H:
 三台电机的负载一样也是不可以的,应独立控制!

网友I:
对于小容量电机没必要星角起动,可以是可以起动运行的,想保护的更好点那是另一回事,可以对每台电机加以保护装置,觉得没必要这么做,简单化的做复杂了

网友J:
是要省钱啊

网友K(2007-07-20):
应该独立控制,钱不是这样省得

网友L:
不可以,你腦子進水了吧

网友M:
应加转换装置,即启动器用于启动.

网友N:
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O:
应独立控制!

网友P:
有必要吗?星三角启动不就是3个接触器,1带3,还要考虑互锁,仍然需要9个接触器.不但省不了几个钱,反而更复杂.

网友H:
压根儿就不明白星三角启动是怎么回事,这种启动方法就是改变电机接法,和电机个体相关联,怎么一拖三???

网友Q:
我赞同yjig的说法,那样太复杂,能实现,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但用启动器比较方便,有谁知道软启动器的价格吗?什么样的启动器便宜耐用????

网友R:
赞成刘志斌老师的,星三角启动怎么可以一拖三?画个接线图来看看?

网友S:
www.huayannic.com
DJQD-01A型电动机起动控制器适用于工厂,企业电动机的起动与控制,用它与接触器配合,可实现电动机的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定时控制及正反转控制。省去了交流电动机起动柜里烦琐的控制线路和时间继电器,简化了起动柜的设计,带来的优点是线路简洁,故障率低,且安装简便,节约了装配和维护时间,
 0.5寸四位数码管显示窗,明亮醒目。
2、 四点输出,动作指示灯,直观显示输出继电器的动作。
3、 四按键菜单操作模式,进行功能选择和参数设置。
4、 面板自带起动和停止按,预留外接输入脑子,方便远程控制。
5、 集成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正反转控制,点动控制、时序编辑控制,定时器功能。
6、 一个起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7、 两个运行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99时:59分:59秒:99豪秒)。
8、 八个时序控制继电器,可实现四点之内的时序控制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9、 大众化设计,简单易用,不需要掌握编程语言。
10、密码保护功能,以防止随意修改设定数据。

网友T:
yji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9 20:28:00
    有必要吗?星三角启动不就是3个接触器,1带3,还要考虑互锁,仍然需要9个接触器.不但省不了几个钱,反而更复杂.

就是,如果自耦变压器启动还可以考虑一拖3

网友U:
此问题匪夷所思!

网友V:
提供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W:
这是一个不应提出的问题,除非他不是本专业的。

网友:
不必要这样做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网友X:
不太行,一般要星三角起动的电机都是比较大的,三台并在一起不妥

网友Y(2008-02-23):
首先容量是否允许呢,在允许的情况下一起启动当然可以.

网友Z:
主要看你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器件使用范围是多少?

网友Z:
接触器、时间继电器不是很贵,分开用吧

网友AA:
同意刘志斌

网友AB:
这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网友AC:
不可以,因为功率不一样整定时间不一样,三台功率一样风险也太大,只要一台出问题就会出事,分开为好!

网友AD:
同意刘志斌的观点,仔细看看星三角启动电路图就会知道了

网友L:
那不混蛋吗?

网友AE:
理论上应该行,但有那必要吗

网友AF:
肯定不行了,同意刘志斌的观点.

网友AG:
没那个必要吧!

网友AH:
你根本不知道星三角是怎么回事,仔细看看线路图就明白

网友AI:
基础问题,想怎么带?谁能画出图?请说可以的画个图再讨论.

网友AJ:
哪位老师有不用时间继电器接星三角启动的线路图,谢谢

网友AJ:
有一个22KW的电机 ,想用三个接触器,三个按纽接,

网友AK:
可以,不过3台电机用独立的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