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楼主(2007-06-01):
软启动器加装旁路接触器与否,对软启动器有何影响?
是不是对软启动器有不利因素?
假如是,那么是对主电路、还是对控制部分损坏大?

网友A:
电机起动后应该会自动切换到三相电源,也就是通过旁路接触器给电机供电。

网友B(2008-11-11):
一般是,开始启动的时候先通过一个主接触器启动软启动器,带动电机启动,待电机平稳启动后,然后通过软启动器内部设置延时,自动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该接触器的线圈得电一直保持电机平稳运行!

网友C:
了解一下软启动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

网友D:
3楼不错,全面。支持

网友E:
不错,涨见识。以后多发点这样的贴子。

网友B:
请问...使用软启动否,是否跟电机转速大小有关????

网友F:
A-B软启动不用旁路接触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机起动后应该会自动切换到三相电源,也就是通过旁路接触器给电机供电。

网友H:
多数软启都只在启动的时候用.,运行后切换为旁路接触器供点/AB的有款可以不用旁路 ,一直通电.

网友I(2009-05-18):
我想知道软启动器在大型离心风机的应用效果怎样,有如何优势?

我厂有台160kw离心风机原来用的自耦降压启动的,可是变压器经常烧毁,我想改装成软启动

谁能给点意见啊

网友J:
软启动在需要启动多个设备的时候,就必须用旁路式的,只有一台机器,在线的就可以满足要求啦。

不过,似乎旁路的对软启动板子保护更好些

网友K:
我厂有台160kw离心风机原来用的自耦降压启动的,可是变压器经常烧毁,这就可能是二次冲击电流所导致的

改装后可以恒流,这样比较好、你可以看以下三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