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能把进线端朝下安装吗,有谁这么干过吗?

楼主(2007-06-01):
电气柜里面为方面布线,想把一个250A的接触器的进线端朝下,我不敢确定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没有,看哪位师傅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无所谓,但不规范

网友B:
可行,但不规范。
可能给检修的人带来危险,如果想当然的认为下桩脚是出线,用万用表去量电阻的话,可能烧掉万用表电阻档。

网友C:
见过接触器下端接电源,上端接负载的,没见过接触器反装的!

网友D:
危险!会出事,我公司电柜请上海某公司设计的就出现这种现象,违反了常规,这就给维护人员带来了危险

楼主:
那就麻烦一点吧,正着装,免得以后万一出事了会被人骂。谢谢各位了!

网友E:
能用,但是会有后遗症!

网友F:
搞得不好会死人的。

网友G:
能用, 搞得不好会死人的.

网友H:
想搞死人不???

网友I:
学电的大多数不是会这样做的,职业道行德是怎么学的!!!!

网友J:
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那样接,与正接没什么区别,但要在现场标明.以免发生危险.

网友K:
  设计好线路,按正确的方法安装是没问题,不要贪图省事.

网友L:
我公司有几台Atlas Copco空压机,驱动电机160KW,采用Y—△启动,主回路接触器用Schneider的,控制柜接触器是正装的,但下面接电源,上面接负载,是这样装配的.不过我自己装盘时从不这样做!

网友M:
没有特别的原因,最好不要倒。

网友N:
可以,但不安全。见过,自已没用过。

网友O:
我接触过很危险,幸亏没有粗心,要不然吃大亏了

网友P: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点
  是不是你一个人负责电气呀
 那样的话
  要防止别人误判断电源的来路

网友Q:
能啊。不过不符合视觉习惯而已。

网友R:
见过,老外的设备开关和接触器接线上下不分的都见过

楼主:
看来大家都不支持这种作法,确实不好,安全面前任何事情都靠后。

网友S:
说得对,安全重于泰山,不要轻易做有悖常理的安装,这样等于埋下了一颗地雷,谁踩着就炸谁。

网友T:
最好去学一下安全知识,不按规范接线,会有潜在危险的

网友U:
智要圆而行要方,胆要大而心要小;粗心的人千万不要做电工,看都没看清测什么测啊!找死!
我认为在不好布线时可以反装,但进线和出线各用一种颜色,线的编号搞好就可以了
当然尽量按规范装习惯点

网友V:
安装的也要想下维修的吧!!!!!!!大家都是电工啊.拜托!!!!!

网友W:
把接触器倒装吧

网友X:
各位,如果接触器是横着装的话,是左边进线,还是右边进线?

网友Y:
实在没有见过

网友Z: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尽量不要这样做,
不管怎么说 作为同行的我们一定要小心,事先都要测测才好

网友U:
接触器不能倒装和横装,有的会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