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MM440 profibus 控制配置

楼主(2007-06-01):
我现在想把MM440更改成PROFIBUS总线控制方式,但是苦于不知道如何配置它的启停(字)位,请求各位的帮助!!主站是S7 400 PLC

网友A:
MM440默认的PZD就有控制字和状态字,控制字里包括了合分闸、起停控制,仔细看一下手册就可以开始,非常简单

网友B(2007-08-27):
根据PZD控制字和状态字,自己可以随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