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 压力采集

楼主(2007-06-01):
如果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是0~2Mpa,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测量范围设为4~20mA。测点在模拟量上的地址是PIW256。
请问:
1.PIW256里面的数据单位是什么啊,仅仅是相对应的没有单位的0~27468吗?
2.如果使用使用FC105,那个上限和下限如果我填入实际测量的最低压力和最高的压力,那我用FC105转化后的数据应该是压力数值吗?还是必须将FC105的上下限设为4~20 mA,输出OUT为4~20 mA 之间的一个值,在进一步转化?
3.FC105的功能是不是相当于I_DI,DI_R ?
4.请给以下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你去看一下FC105的帮助,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例:0~2Mpa在程序里对应值为0~2000的话
IN0:PIW256
IN1:2.000000e+003
IN2:0.000000e+000
IN3:随便填一个

OUT4:用来存放读入数据的地址,比如20mA的的时候,这里显示为2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