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做空调控制器吗

楼主(2007-06-01):
我想用PLC做空调的控制系统要求有温度湿度显示并且可以通过面板按钮调节设定请各位高手指教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PLC加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

网友B:
如果从开发成本角度讲用单片机要比PLC经济很多,你可以用带模拟输入的PLC作闭环控制来实现。

楼主:
我是刚学的莱鸟用单片机难度太高了

网友C:
懂单片机的话控制这个最好了。

网友D:
比较简单。
空调控制无非几个温湿度输入量,输出就是阀门的PID控制;复杂点加上变频。
zh.rocky@163.com

网友E:
我觉得也是用单片机比较好吧,便宜

网友F:
楼上的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D:
从程序控制角度来说,单片机确实可以做到空调控制,因为控制功能其实很简单。
但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上来说,很多空调控制需要不同类型的传感器,PT100,PT1000, 0-10V,4-20mA等等信号。传感器的精度,对控制的精度要求其实用单片机开发未必十分简单。
所以说看你的实际需求,如果只是一两次使用,或者工程使用,会面对多种实际问题, 还是用PLC的好。如果是单一的控制系统大规模使用,那就用单片机开发好了,价格可以低很多。

网友G:
用Honeywell的DDC做么.而且有带显示和不带显示的!

网友H(2009-06-20):
我最近也在研究离散空调的温湿度控制,很想认识自动化设计方面的朋友,QQ:32872034  http://www.zhaoxindian.com   这是我的网站

网友I:
PLC加触摸屏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