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基于LABVIEW的串口通讯设计

楼主(2007-06-01):
各位高手:小弟现需要有关LABVIEW实现与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的.VI程序,请帮忙!谢谢啦

网友A:
使用方法:
1.在baud rate里设置通讯的波特率
2.在milliseconds to wait的毫秒数要大于等于20,这样可以保证收发数据的成 功率.
3.在顶端的string to write 的文本框里写入要发送的数据,点WRITE发送数据,然后就可以在read string的文本框里看到从底层设备送回来的数据(当然,具体发什么和该收到什么取决于你使用的设备的具体协议)
4.点EXIT退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