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7-06-01):
我厂有两台55KW的绕线式电动机用频敏变阻器同时启动.是点动带正反转控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在操作的时候如果打反车太快的话就会引起总开关跳闸.我经过多次观察可能是他们在打反车的时候反转的接触器断开时还有弧光没有熄灭正转接触器闭合引起短路跳闸.我们用的CJ12型的接触器.我现在想的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从控制线路改动一下能否解决问题.望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我想正反转转换应该在电机停止转动时进行,至少是接近停止。加个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B:
加个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C:
接触器上机械互锁一下.

网友D:
应该加个时间继电器,延长灭弧时间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师傅.

网友E:
1、“可能是他们在打反车的时候反转的接触器断开时还有弧光没有熄灭正转接触器闭合引起短路跳闸”;
2、即使不引起短路跳闸,也会因为切换过快,电机处于高速惯性运转的情况下,反转启动电流非常大!
3、电机加装电磁抱闸,能使电机机械制动停止或减速后反转启动,则反转切换电流就小多了!
4、加时间继电器的方法使问题复杂化,不适宜点动控制。

网友F:
同意刘老师的观点,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切换过程中的等待时间,当然了电气及机械上的互锁也是有必要的!

楼主:
刘老师分析很有道理.我们以前也有用电磁抱闸,但是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台电机的机械部分又不同步.所以用了一段时间也没用了.(我们是轧钢厂用的推钢机)加时间继电器的方法使问题复杂化.不知可否有更好的方法.等待中.

网友G:
专为学习迩来

网友H:
问题无非就如楼上两点,反转力矩大或拉弧,照此改进一下看看,不行再讨论。

网友I:
因为切换过快,电机处于高速惯性运转的情况下,反转启动电流非常大!
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