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此材质的接触器动触桥

楼主(2007-06-01):
最近公司购回一批CJ20—250A接触器触头,偶然发现动触桥的基材不是铜质的。单从外表看不出什么两样,有合格证,生产厂家为正大银触头厂。是否大家平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另外我这里用到的CZ0系列(40A—600A)直流接触器的触头质量实在是差劲,特别是辅助触点,机械上连接了,但电气上并没有连接,在控制低电压时根本就无法使用。这给我的实际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快把我的肺都气炸了。不知各位师傅对此有何看法,欢迎您参与评论,谢谢!

网友A:
深有同感,我前几新换的CJ20-63A接触器没用几天一次触点就烧毁.我用的是德力西的.才控制7.5的电机.现在的伪劣商品太多了.没办法!!!!!

网友B:
CJ20接触器部分规格(好象是160A以上)动触桥部分的材料是铜铁双层复合材料:触点一面是铜/另一面是铁.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借助铁的导磁性能提高触点灭弧能力..又借助铜的导电性能保证接触器的载流能力..这个型号的接触器是全国统一设计的.在设计上不存在偷工减料问题..楼主可以仔细看一下..
至于个厂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或偷工减料那就另当别论..

楼主:
TO 平和
感谢平和师傅的指导,是铜铁双层复合材料,但以前自己却不知道其设计的目的,和您学习了!

网友C:
TO 平和
感谢平和,以前自己不知道其设计的目的,

网友D:
现在的产品假冒的太多了,很难缺确定。在上海北京路买的MY*N继电器,正品的欧姆龙要二三十,冒牌的只七八块。可想而知

网友E(2017-05-16):
引用 网友A:
深有同感,我前几新换的CJ20-63A接触器没用几天一次触点就烧毁.我用的是德力西的.才控制7.5的电机.现在的伪劣商品太多了.没办法!!!!!
接触器要用好一点的厂家的

网友E:
动触钱肯定不能是纯通的,应该是合金或两层合金材料,否则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会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