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XBTG5330C触摸屏

楼主(2007-06-01):
施耐德 XBTG5330C触摸屏在下载程序时,突然掉电,上电后屏报错:
application has halted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size=1694564868)
   kaoscore: new.cpp:line 66
请教高手,如何能恢复,采用什么手段或工具能恢复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报警,应该可以进到它的设置里吧。我用过它的7.5的彩色的屏。用的是以太网下载的。或者给它重新下载。

网友B(2008-03-17):
应该可以!

网友C:
用CF卡。在计算机里把程序下下去。然后把屏的小拨码拨好。然后开机就OK了。不然以太网可能连不上。我着过一次,根本找不到IP地址

网友D:
z这要重新进行固件刷新了,软件里有这个功能的